外挂jffs2一直失败

楼主(2010-08-16):
JFFS2, TI, se, ge, IO
1. Produce a JFFS2 image on Linux PC
     >sudo apt-get install mtd-tools (这行是什麼,所以我用mkdir iffs2建设资料夹)
     >mkfs.jssf2 -d jffs2/ -o jffs2.img (我从网络下载到mkfs.jssf2用他生成jffs2.img)

2. Produce production ROM image
    [Image 5]               (我在mkrom.ini 加入这些生成rom.bin)
    Image=jffs2.img
    Name=jffs2
   Base=0x7F300000
   Load=0x7F300000
   Active=0
   Copy to RAM=0
   Execution=0
   Compressed=0
   File=1
   No Footer=1

3. Configure Kernel
    File systems --->        (我使用make linux_menuconfig內查看是这样定义没错)
             Journalling Flash File System v2 (JFFS2) support
             JFFS2 ZLIB compression support (recommended)

4. JFFS2 partition address
     \W90P710-uClinux\uClinux-dist\linux-2.4.x\drivers\mtd\maps\w90n7xx_map.c
     {
       name: "data (1024k)",
       size: 0x100000,
       offset: 0
     },
    {
       /*if jffs2 can run on this partition the size can not less than 6 sectors*/ (我沒修改原先就這樣)
       name: "user (384k)",
       size: 0x60000,
       offset: 0x00300000 //offset
    }

5. Mount the partition on the target board

    /> mount -t jffs2 /dev/mtdblock1 /flash   (最後出現錯誤)
    mount failed: Unknown error 19
    />

网友A:
你要用jffs2挂载linux的mtd nor分区,需要确认以下步骤:

1,内核是否配置上了华邦的norflash支持。
2,内核是否配置jffs2文件系统。

这样就ok了,没必要做什么jffs2.img。

网友A:
进到内核后你可以cat /proc/partitions,然后看看mtd下面有几个分区。然后使用mount -t jffs2 /dev/mtdblock1 /flash   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很详细了,楼主按着这样来,估计问题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