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V3.0.0库 编译出错

楼主(2010-08-16):
1:在使用RVMDK KEIL 编译的时候,一切正常,也能运行。
2:在使用IAR  调用启动文件 startup_stm32f10x_ld.s  startup_stm32f10x_md.s  或者以前的cortexm3_macro.s 均可以编译通过。
   但是在调用 startup_stm32f10x_hd.s 编译不通过。
   错误代码提示:

网友A:
UBWEAK SystemInit_ExtMemCtl

       SECTION .text:CODE:REORDER(2)
        THUMB
SystemInit_ExtMemCtl
  BX LR

搜索所有关于SystemInit_ExtMemCtl
就明白了

注意stm3210x.h 以下语句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 */   /*!<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define STM32F10X_HD   /*!<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endif

以及
#ifdef STM32F10X_HD
#define DATA_IN_ExtSRAM
#endif /* STM32F10X_HD */
的定义

网友B: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楼主用的是啥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