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相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10-08-16):
用A3987专用驱动芯片,控制步进电机的运动,要求能实时检测流过电机线圈的电流,请问该如何检测实时电流呢?

网友A:
A3987有2个检查电阻。
1脚和12脚。
测量检查电阻上的电压
用欧姆定律,I=U/R,计算电流即可。

楼主:
这个电流准确吗?我咨询3987代理的技术,他说这样测的不准确的说,说最好用霍尔传感器的说

楼主:
我打算先用这个方法测下看效果如何,欢迎大家集思广益,说说自己的测量方法

网友B:
回答,准确, 当然准确啦
但是,这个电阻上的电流检测是脉冲信号。
你不能用滤波来取平均值。而是要取最大值。
另外,由于细分和恒流的原因,在某一拍上的最大电流还不是相最大电流。如果不太明白, 看数据手册里的细分恒流的介绍, 应该就能明白了

楼主:
好的 多谢airwill的提示 我再仔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