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产生一个无图像内容的PAL视频信号

楼主(2010-08-16):
在做一个视频字符叠加电路,直接叠加在视频线上。现在有视频输入时叠加没有问题,但无视频时没有就没有字符显示,就是叠加电路没有检测到行场同步信号。
请问:怎样用硬件做一个模拟视频信号?就是无图像内容,有行场同步信号。
如果能用时基555来做可以吗?

网友A:
N年前的无线电或电子报上有图,不记得了

网友B:
应该可以吧。但是脉宽能搞定么?

楼主:
用2片555时基来做,应该可以,但时序不知怎样安排,没做过。

网友C:
如果用专用OSD芯片可以使用内同步方式在无视频信号时显示字符

网友D:
用单片机产生场行同步信号还是比较容易的。看看全电视信号方面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