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语音传输

楼主(2010-08-16):
chunyang大哥跟各位,小弟在做2.4G无线语音传输系统。天线用的是PCB天线,L型的。现在的问题是高频噪音很大,试了很多方法。最后在PCB天线背面的位置贴了一小张锡箔纸,噪音消失了。
   请教一下:
  1)我在天线背面贴了锡箔纸以后,对通讯距离有影响吗?会产生信号的盲区吗?
  2)贴锡箔纸可以消除这种高频噪音,难道说明这个噪音是由天线辐射出去的?能说明是什么问题?这个系统的发射功率才10DBm,也不算大啊。请问一下这个噪音是通过什么渠道进入到系统里面?
  3)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A:
肯定会有影响,在有效辐射范围内应该不会有盲区,多数实际环境下会有传输多经现象,这虽是影响通讯的因素,但有时也能提供盲区覆盖。至于噪声的来源无法准确判断,屏蔽天线的一侧有改善,说明也许是来自系统内其它部份的干扰,但更可能是PA设计或天线匹配的问题,只有真正确定原因才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

网友B:
因为你这L天线根本就不匹配,
贴锡箔纸进一步破坏了天线系统,接收端在很近的距离内可以听到声音但没有噪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为什么不匹配会产生噪音呢?象我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匹配的本质是特定的能量能够得以传输,而电路的任何环节都有非线性成份,非线性环节会导致谐波的产生,能量因此被分散,严重匹配不良时,各种不需要的能量比需要的能量还高,这时电路的性能会很差。至于改进,先要准确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建议先基于性能良好的成品模块做测试比对基准,然后测试你的系统的接收和发射情况,天线或PA输出不匹配对发射影响明显,但对接收影响不大,外源干扰则正好相反,这样即可大致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