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控制芯片UCC3895 CS端内部比较器

楼主(2010-08-16):
如题,CS引脚内部内接两个比较器:
1.current sense comparator
2.over current comparator
前者是2V的比较电压,后者是2.5V的比较电压。
资料上面介绍CS端接外部电压电压一旦超过2.5V,则over current comparator其作用,关断当前PWM,且有下一个周期的软启动,实现打嗝保护模式,这个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前面的current sense comparator 有什么作用呢?如果CS外接电压在2V~2.5V之间的时候,那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谢谢

网友A:
在2-2.5V之间,PWM比较器会在大于2.0V时动作,限制脉宽

楼主:
是不是在2-2.5V之间时比较器只是限制脉宽,但是不会导致下一个周期的软启动?

网友B:
等待答案。。

网友A:
软启动的处罚是大于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