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正向输入电阻和反相输入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8-16):
今天在看THS3091的datasheet的时候看见如下的内容:

为什么正向输入电阻那么大,而反相输入电阻那么小呢?
这个参数是不是对于运放的运用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求高手正解一下!:)

网友A:
这是个电流反馈型运放。和电压反馈型运放不同,电流反馈型运放的输入端间是个跟随器(负输入端跟随正输入端)。所以负端呈现低阻(电流反馈)。

网友B:
对呀,我焊了一块板子,也是用THS3091。它是一个电流反馈型运放,主要作为后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