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最节省代码空间的long int转BCD的程序

楼主(2010-08-16):
20分,求一个最节省代码空间的long int转BCD的程序

网友A:
省代码和要速度是冲突的
给一个我写的仅供参考

//****************************************************
//   hex to bcd 转换程序
//****************************************************
void Hex2Bcd(uint32 num)
{
        uchar i;
        if(num==0)
        {
                for(i=9;i>0;i--)
                {
                         disp_buffer[i-1]=' ';
                                }
                disp_buffer[9]=0x30;
        }
        else
        {
                for(i=10;i>0;i--)
                {
                        if(num==0)
                        {
                                disp_buffer[i-1]=' ';
                        }
                        else
                        {
                                disp_buffer[i-1] = ((num % 10)+0x30);
                                num /= 10;
                        }
                }
        }
}

楼主:
只要省代码就行

楼主:
看到num % 10、num /= 10就猜到代码和速度都不省了。

继续求!

网友A:
自己知道还求啥

楼主:
求最省代码空间的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单字节的乘除法是不怎么占空间滴!在汇编里面有乘除法的指令啊,是多字节的乘除法就占空间

网友C:
记得邓苗挑战过极限。

网友D:
20分,求一个最节省代码空间的long int转BCD的程序
引用 楼主:

用循环减法,再把4个循环减法(-10000,-1000,-100,-10)合并到一个函数,
这样应该会省点空间。

网友E:
sprintf(buf, "%ld", l_value);

网友D:
sprintf(buf, "%ld", l_value);
引用 网友E:

一个sprintf的代码就吓死认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方法不省空间,但是效率高!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78272-1-1.html
去看看这个贴子,里面有省空间的,也有高效率的

楼主:
不关心这个了,兑现承若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