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120A/60V电源通断,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2010-08-16):
MOSFET的功耗比较大,IGBT也比较适合高压。继电器担心火花...大家帮帮推荐一下方法或者芯片

网友A:
就用mos  有低导通电阻的  ir

网友B:
用MOS管也可能需要多个并联,否则必须用模块。

网友C:
真空接触器

网友D:
楼主能说的办法都说完了,俺也没有办法了

楼主:
难道没有人有过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