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个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
香主,如果我用2个定时器产生不同频率的方波,这样两个方波的相位一定   我想问的是这两个定时器怎么来同步?会有同步的问题吗

网友A(2010-08-16):
频率不同又谈何相位一定?楼主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B:
2楼的问题问得好,:lol

楼主:
我是想生成这样的波形  S1、S2是低频50Hz的  S3、S4是高频的  用两个定时器怎么保证过零点的切换  是否可以同时切换 就是我说的相位一致啊

网友B:
STM32的定时器有多种同步机制。

网友C:
可以的,你设定时器的输出引脚的时候,将有效电平设成相反的不就行了吗。我看了S1,S2; S3,S4 相好是极性相反,相位相同。

网友B:
你是想只生成S1与S2,或只生成S3与S4,还是要生成所有的S1~S4信号?

不管哪种,用STM32都很容易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是要生成S1-S4   想用一个定时器不知道行不行  看来我去试试了

网友B:
使用一个定时器肯定可以,但是如果信号频率比较高,则可能中断次数比较频繁。

再看一下,如果不用中断,好像只能使用DMA了,这样使用一个定时器也比较方便。

楼主:
我产生的信号频率就20K左右  但是要频繁中断来修改占空比的   低频50Hz的不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