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AC-DC电路设计方案

楼主(2010-08-16):
参数要求是:输入220V,输出48V,500MA恒流。
    我初步的想法是先变压器变压,然后整流、稳压输出48V。不知道这样做,电路的效率有多大,可靠性跟失效模式又有什么问题?

楼主:
期待与各位电源设计爱好者交流心得!

网友A:
先别讨论效率,楼主的要求“输出48V,500mA恒流”就是办不到的事情。

网友B:
负载在变化,恒流便不恒压,恒压便无法恒流

楼主:
你是说恒流500MA达不到吗? 那我换个说法,输出额定48V、24W,这样可以吗?

楼主:
可能我的问题没表达清楚,我再重新说明一下。设计的要求是:输入交流220V,输出直流48V,要求功率因数在80%以上,用哪种方案最节省成本?我想到了2个方案:1)反激变换,先整流,然后用专有的芯片输出PWM调整输出电压;2)直接变压器变压到48V交流,然后全波整流、稳压输出48V。不知道哪种方案更合理?

网友C:
都差不多

网友D:
楼主直接用反激做一个恒流型的开关电源就行了,不必用专用的芯片再做一级恒流

网友E:
对,现在线性电源没有优势了,用开关电源做方便多了。又成熟技术。

网友A:
6楼:
两个方案,恐怕都做不到功率因数80%以上。工频变压器220V降压到48V,再整流、滤波、稳压,若是电容滤波,功率因数也无法80%以上。
要功率因数80%以上,必须加PFC电路。
不过,这么小功率的电源,通常并没有功率因数的要求。

网友E:
加多两个元件就可以高PF了,这个比填谷式的PPFC好,THD非常小,PF可以高达0.99以上

网友D:
楼上这个图有点意思,得好好消化一下才行。
工作原理有点诡异

网友F:
恒压和恒流不可能共存,负载变化,电压电流肯定有一个变化

网友F:
你的要求看起来像电单车的充电器。。。。。

楼主(2010-10-07):
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电源方案要用在LED驱动上,也就是驱动48V500MA恒流的LED。欢迎高手们继续讨论!

网友G:
小菜,在学习中。问一下什么使PF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