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控制电路你会怎么用?(请看附图)

楼主(2010-08-16):
要求:
  实现生产线上一个一个东西生产好了,就通过你的光电开关,就安装在现场采集的,光线挡住表示有一个通过,计数器加1,继电器吸合,没有物体经过,继电器断开,看下我的电路设计可以嘛
我自己认为单用一个光电三极管 不靠谱,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A:
肯定不能用的,用红外,载波调制,解码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吧

楼主:
还有廉价一点的产品嘛,越便宜越好了

网友B:
还有廉价一点的产品嘛,越便宜越好了
================================================
生产线上用的检测产品不应该优先考虑价格,优先考虑的是产品工作稳定可靠,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强,开发时间短,后期维护方便。
毕竟利润高产量少。没必要抠这点钱。

网友C:
那个已经很便宜了吧

网友D:
那你的单片机用来干啥呢?就这功能应该用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帮我看看用其他原理做一个吧 D触发器 加三极管 设计你有思路嘛 请教

网友E:
咱们用光纤放大器

网友F:
直接用对射管  不就完了吧

网友G:
继电器的开关速度????????

网友H:
不用载波再解波,有什么用呀,就是检测一个开关信号嘛,一对红外的发射接受管就搞定了,关于继电器,用个2003不就可以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