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光敏三极管

楼主(2010-08-16):
如图所示:
这是我买的2个光敏三极管  上面没有任何型号标注 有没哪位前辈认识的?最好能给我个PDF
  我将2引脚接正负极 另外一个接示波器 有光的时候有方波输出  可是不能直接接到单片机上采集数据吧?  外围电路应该怎么搭来区别强光和弱光?
   呃 问题有点杂  哪位朋友能提供这管子的PDF就感激不尽了:handshake

网友A:
没有型号,器件手册就没法针对性的找到,但可以通过测量和实验使用该器件。方法是先找到基极并判断管子是NPN型还是PNP型(通常光敏管为NPN型),这个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出,基极对集电极和发射极均呈单向导电特性,此步测试时不要有光照。找到基极后,将其悬空,然后同样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黑表笔分别接基极以外的两个管脚然后光照,对于NPN管,光照后数值较小的那次,红笔端为集电极,PNP管则为发射极,如此即可判断出管脚,对于非频率型开关类或线性应用,知道管脚定义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答  问题已解决:)

网友B(2011-08-26):
请问此三极管怎么用???

网友C:
这是热释电传感器。

网友D:
同意楼上,这是检测远红外线波动的,主要用于人体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