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c程序错误

楼主(2010-08-16):
(无正文)

网友A:
晕了,分解开处理吧

网友B:
(i=1;(i%9==8)&&(i%7==6)&&(i%3==2)&&(i%5==4)&&(i%11=0)
最后一个等号跟前面不一样这都没发现.变成赋值的去了

网友C:
ls说得对,另外终止条件在哪儿?

楼主:
谢谢,已经修改过,编译通过但无输出.

网友D:
当i=1时,(i%9==8)&&(i%7==6)&&(i%3==2)&&(i%5==4)&&(i%11==0)的值为FALSE,所以for循环体不会执行且直接退出了。

网友E:
无输出那就是没碰到表达式为真的情况
单步调试,观察窗口……就是干这个用的
应该有解
(i%9==8)&&(i%7==6)&&(i%3==2)&&(i%5==4)&&(i%11==0)
=>
i = 9*n1+8 = 7*n2+6 = 3*n3+2 = 5*n4+4 = 11*n5
=>
i+1 = 9*n1 = 7*n2 = 3*n3 = 5*n4 = 11*n5+1
=>
i+1 = 5,7,9公倍数, i = 11倍数
=>
5*7*9*m1 = 315*m1 = 11*m2+1
m2 = (315*m1-1)/11 = 28*m1+(7*m1-1)/11
最小的 m1 = 8, m2=229, i=11*m2=2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