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放大电路截止饱和问题?

楼主(2010-08-16):
电源电压7.9v,8050三极管做的实验。三极管基极电压计算及实测为都3V,Ie为1mA。Ib为0.1mA。UCEQ=0.44v。
发射极不加电容,则放大倍数为5/2.4约为2倍。实测输入信号电压幅值为50mv是,确实为2倍。验证正确。

但是我的问题是:
我自己计算基准电压为3v/2=1.5v,就是输入小于1.5v的信号,都可以正确的放大并输出。结果不正确。
后来又想,如果射极并联个47uf电容。放大倍数应该很大,输出电压应该是方波-3v到+5V。于是试验了下。结果不正确。又仿真了下。发现截止和饱和电压是-1.8v和4.88v?为什么是这2个数呢?怎么计算的呢,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头一次看到自称“贵公司”的。

网友A:
楼主:
三极管发射极接了支电阻到地,又与该电阻并联一个电容,那么电源电压可就不是7.9V了。因为有输入信号时,Ce上电压大体上不随输入信号变化。因此,加电容后你的三极管静态工作点需要调整。

网友B:
你自己算算你的直流偏置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呵呵,不太读得懂楼主话里的意思。图中连接地符号都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我查了资料,一般饱和失真要降低q点。一般可以加大上偏电阻。我把47k改为75k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