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 热拔插

楼主(2010-08-16):
有一个问题求助各位:
ps2键盘是否支持热拔插问题,以下这两个情况我觉得根据ps2协议应该是正确的

1.开机后ps2键盘再插上,键盘应该不能用
2.开机前ps2键盘就插上了,开机后能用。ps2键盘再拔下,再插上,应该能用(这是因为开机时键盘和pc进行了通信,完成了自检,准备好了以后发送字符)

问题是:1.我有时用ps2键盘在情况一时也能用,在情况2是不能用(键盘没坏),这是什么原因呢
2.ps2键盘+有usb转ps2接口往pc上插与 用ps2键盘往ps2口上插,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能不能用和主板bios有关。
热插拔要有保护电路。ps2一般不能热插拔

网友B:
PS2不支持热插拔,这是其协议决定的,与是否具有硬件保护无关,热插拔要在硬件、软件两方面都配合才行。开机时,PS2设备会首先被搜索、确认,有个向下通讯和向上回报的机制,开机后强行热插拔可能能用,但也可能导致包括PS2设备、主机死锁甚至发生设备损坏的问题,这时才是因为无硬件保护机制所致。如果是USB/PS2兼容的设备,其本身就是支持热插拔的,但仅对USB接口有效。检测PS2设备是由BIOS在自引导后进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hunyang,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的按键已经做好了,可以用了,但是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ps2协议上说的按键的缓冲区是怎么回事,详细怎么操作呢,能否举个例子么?(“数据和时钟线都是集电极开路结构 ,正常保持高电平, 当键盘或鼠标等待发送数据时 ,它首先检查时钟以确认它是否是高电平 ,如果不是 ,那么是主机抑制了通讯 ,设备必须缓冲任何要发送的数据直到重新获得总线的控制权 ,键盘有 16字节的缓冲区 ,而鼠标的缓冲区仅存储最后一个要发送的数据包 ,如果时钟线是高电平 ,设备就可以开始传送数据  ”摘自ps2协议)

网友B:
PS2是双向的,主机优先,主机如果需要对键盘进行操作时,此时的按键操作就只能被缓存,待主机对键盘的操作结束后再上传键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缓存到哪里呢,是不是比如编程,定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有16个字节的大小,如果需要时就往里面存储数据,然后可以释放时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