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7219的级联问题

楼主(2010-08-16):
当我用多个级联时(14个),为什么ISET上的电压只有1.4V,有10K的上拉,正常的都是2.5V左右的吧,但为什么我的只有1.4V呢?

网友A:
7219好像不能那么级联,最大8个把

楼主:
我用过9个都可以,现在用14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我试试减少一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