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样关闭JTAG 使能IO功能

楼主(2010-08-16):
需要注意的的地方 在关闭jtag的同时记得要开启复用功能时钟和io口时钟
如下

  RCC->APB2ENR |= 0x00000001; //开启afio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关闭JTAG
AFIO->MAPR = (0x00FFFFFF & AFIO->MAPR)|0x04000000;          //关闭JTAG
以上是我实现禁止jtag的方法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A:
只要IO口 不配置成 复用输出 就没有JTAG功能了。

网友B:
关于将JTAG的口变为普通IO口,<STM32应用注意>里有详细介绍,不用再折腾了。

网友C:
:@,别光说不练啊

网友D:
就是这么做,难道还有不一样的

我比较懒惰,用的是ST的库

网友E:
貌似没有更好的了

网友F(2011-12-31):
楼主你好,网上搜到了你的这个帖子,我想向你请教下关于JTAG复用IO口的问题,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先AFIO后JTAG全部失能,实现了PB3(JTDO)的复用,但是我就再也连不上JTAG了,在也不能烧写程序了。几个星期之前我也试过JTAG复用成IO口,但是当时没有加过AFIO时钟使能,却可以成功的配置PA15(JTDI)、PA13(JTMS)成为普通IO口,也不会出现不能烧写的问题。
我刚才也查了很多的原因,唯一可以让我想到的合理解释就是JTAG被禁了,烧不进去。
虽然我之前也了解过JTAG有更高的优先级。

就是这两句: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完全失能JTAG/SWD

网友G(2013-05-13):
lz好,我的应用中使用了PA13,PA14,PA15三个脚,而它们正好是JTAG的JTDI,JTMS,JTCK三个脚,程序中有使用这个语句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将调试接口关闭,并用语句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启用复用的IO口 PA13, PA14, PA15时钟。MCU为64脚的STM32F107RCT。这样折腾过n遍就是没用。但另一个板子使用的MCU为100脚的STM32F107VCT,同样的操作就可以正常工作,这让人郁闷啊,请问楼主和前面各楼的兄弟们,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改如何解决呢?

网友G:
楼主好,我的应用中选的MCU是STM32F107RCT(64脚),我就郁闷,为什么这个MCU将它的JTAG接口失能,使用它的复用IO脚就是不行呢,而另一个STM32F107VCT(100脚)的同样的做法,就顺顺当当的实现复用IO脚功能。

网友H(2014-08-19):
我现在也遇到,但是加串口就行,纳闷

网友I(2016-03-05):
LZ今天帮了我,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