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挽放大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8-16):
各位大侠:从21ic搜索了一些关于推挽放大的帖子来看,发觉很多新手都有跟我类似的问题。麻烦大家给解答解答

1、输入信号对选管的要求。是否输入信号的正负峰值不能超过管子的vebo?

2、什么时候用耦合电容,什么时候采用正负电源的形式。(我的理解是无输入输出耦合电容时必须采用正负电源的形式)

3、对电路中的二极管、三极管在静态和动态下的状态。(有的说无论静态或者动态二极管、三极管都处于微导通状态)

4、能否解释一下有信号输入时,在信号的正负半周,各二极管、三极管的状态。(比如在信号正半周时,上二极管截止,上三极管导通,下二极管导通,下三极管截止,这么理解对吗?
我觉得两二极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如果两二极管不导通,就没有了导通压降0.6v,就不能提供三极管导通时的开启电压了。说明对电路的细节还是没有理解。

网友A:
1.单电源供电的时候用电容耦合,你比如说负载是扬声器,直流分量会烧喇叭。双电源时就不需要,中点电位为0,扬声器直接耦合时无直流分量(实际情况中点略微有偏移,一般要控制在30mV以下,超过100mV问题就比较大)
2和3.把两二极管看成是恒压源,对交流无内阻,其偏置电流是由上下两个10K电阻决定的,用于克服交越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
“2和3.把两二极管看成是恒压源,对交流无内阻,”是否就是二极管总是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A:
当然输入电压幅值有限制的,太大了就会导致二极管截止,但这是设计时候注意的问题了

网友B:
3楼:
静态时(无输入信号时)两二极管均微导通,通过的电流由电源电压及两个10k电阻决定。
有信号时,如果信号幅度够大,可能造成一个二极管导通而另一个二极管截止。
两支三极管,信号幅度够大时,也是可能一支导通而另一支截止。并非两支三极管总处于导通。

两支三极管在有信号输入时总保持导通,仅一支电流大而另一支电流小(不能小到零),那是甲类(A类)工作。任一支管子导通角均为360度。
你的电路,是接近于乙类(B类)的甲乙类(AB类)工作。每支管子的导通角略大于180度。

楼主:
感谢老大!
“有信号时,如果信号幅度够大,可能造成一个二极管导通而另一个二极管截止。”
能举个具体情况的例子吗?现在两二极管中间点的电位为7.5v,当输入信号大到多少或者降低到多少,其中一个二极管就截止了?

网友A:
输入为正负15V的时候绝对就1二极管截止,1三极管截止

网友B:
6楼:
可以仿真看看。
在三极管集电极串联一个小电阻,用示波器看该电阻上电压波形,应该可以看出电流何时为零。
估计输入有零点几伏幅度,两支三极管就是一个导通一个截止了。

网友C:
原来我也理解错了啊。

网友C:
没理解错

楼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能我表述的不清楚,让大家解释的没到我想的点上。
上图电路是射随推挽,输出跟随输入。我的意思是想问,受三极管VEBO的限制比如NPN的VEBO=5v,PNP=-5v,那么电路的输入跟输出电压的峰值就不能超过-5v~+5v。是不是这样?( 不自信,呵呵)

网友B:
12楼:
现在你也没有表述清楚。“电路的输入跟输出电压的峰值”是什么?这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输入电压峰值,另一个是输出电压峰值。但这两个东西并非独立变化的。
输入电压峰值可以超过-5V~+5V的范围,三极管不会损坏。
因为输入为+6V时,输出(两管发射极)也跟着上升到接近+6V,上边三极管发射结正偏不论,下边三极管发射结反偏,但反偏电压并不会高到6V。
输入电压峰值超过正负电源电压(再加两个二极管压降),三极管将损坏。
这也顺便说明了在输入正半周期,下边三极管大部分时间是截止的,没有电流。

楼主:
语文不好啊。
我是想表达“对NPN三极管的VEBO=5v,那么在输入的负半周期电路的输入负电压不能超过-5v”,而想到射随电路的输入输出近似相等,就在12楼写成了“电路的输入跟输出电压的峰值”
再想想maychang老师上楼的指导“下边三极管发射结反偏,但反偏电压并不会高到6V”
动手实验去,老想不行。

网友B:
15楼:
这个也动手实验,那就做不完了。
你可以仿真,用仿真示波器看看两个三极管发射极与基极电位之差即可。
虽说仿真不能完全代替实际电路的实验,但在这样的比较简单的问题上,仿真可比焊接电路快得多。
尤其是一些计算起来非常麻烦的电路,如滤波器等等,让仿真软件计算去好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直接把元件数值拿来放到电路中使用。

楼主:
想到一个问题。在我的上贴中,maychang老师讲到,让乙类推挽电路中流过三极管基极的电流在0.1ma,想了很久也没弄清楚该如何设定该电流。是否选择三极管的β值越大的管子?

网友B:
岂有此理!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188094-1-1.html
可能我理解错了。

网友B:
18楼:
那是那个电路,这是这个电路。
此电路无处可调。
彼电路我要你改变基极电阻的,当时你的基极电阻用的是70欧。

楼主:
:$
我一直纠结于β。
真想当面请教。这样以是万幸。
今天把13楼老大讲的弄明白了。

楼主:
首帖电路中如何计算基极偏置电阻的值?
是否取直流电流放大倍数等于交流电流放大倍数,根据输出到负载上的动态电流(假设为±20ma),除以管子的手册提供的直流放大系数β(设为60),得到ib=±0.333ma,取流过上电路中偏置电路的电流稍大于ib,(15-1.2)/0.5ma=27.6k,调整到电路中所示的两个10k电阻。
不知道我的理解跟算法步骤对否?
琢磨很久了,很想知道啊。

楼主:
没人说吗,看来还得找maychang老大去。

网友B:
21楼:
此电路,无法很准确计算,因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相当不确定。
实用的方法,是在集电极上串联电流表,无输入信号时,调整上下两个电阻,到电流合适并且两发射极处为电源电压之半为止。若上下两个电阻相差过大,说明上下两个管子放大倍数相差太大,应该换管。注意这样调整之后并没有解决动态问题。
你的帖中说:“根据输出到负载上的动态电流(假设为±20ma),除以管子的手册提供的直流放大系数β(设为60)”,这个有点问题。基极电阻应该能够提供动态时的基极电流,但同时又要保证静态电流则无法兼顾。
你的另一帖,两管发射极是有电阻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调整的可能(多一个自由度)。若与那两个二极管各串联一个小电阻,就又多了一个调整的可能。实际可用的电路,是两管发射极均有电阻,与两个二极管也串联电阻的。

楼主:
图片是铃木书上的一段话,对应右边的电路图。有两个地方,没有看懂。麻烦maychang给解释一下。
1、“晶体管的基极电流(最大输出电流的1/hfe)”此处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否是指加在负载电阻上的最大动态峰值电流吗?
      由最大输出电流的1/hfe算出 的晶体管的基极电流是交流还是直流?(我认为此值是交流,但是理解中的基极电流都是直流的啊)

2、“基极偏置电流由该电阻值确定”,铃木说的好像是先确定偏置电阻值再由此确定基极偏置电流。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先确定了基极电流后,再确定偏置电流(稍大于基极电流),再根据偏置电流确定偏置电阻的值。

简言之,我对该贴中的电路中的偏置电阻如何计算不是很明白。以前接触的单管放大电路都是有静态IC、IE、直流放大系数hfe计算偏置电路中的电阻值,而在正负电源供电的推挽电路中,不明白如何计算偏置电路的电阻值怎么算的,铃木讲的感觉怎么动态、静态电流的混在一起了,我觉得应该用直流电流来计算的(比如知道IE、IC,根绝hfe,算出IB,再根绝IB计算该偏置电阻),难道是太教科书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费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B:
24楼:
1、“最大输出电流是否是指加在负载电阻上的最大动态峰值电流吗?”
是。
“由最大输出电流的1/hfe算出 的晶体管的基极电流是交流还是直流?”
交流瞬时值。是直流。

2、“按照我的理解,应该先确定了基极电流后,再确定偏置电流(稍大于基极电流),再根据偏置电流确定偏置电阻的值。”
正确。但需要注意,偏置电阻不仅供三极管基极电流,还要供那个二极管电流。
通常,认为该二极管中电流与三极管基极电流相等。这只是很粗略的估计。实际上,三极管在施加集电极电压后,其输入特性(基极电压与基极电流的关系)与一支二极管并不完全相同。若三极管发射极接有电阻,就更不相同了。而三极管发射极上的电阻阻值虽小,却作用不小,它对三极管输入特性的影响是把电阻串到基极回路的很多倍。
所以,最好是与二极管串联一个电阻,用以调整通过二极管的电流,间接调整通过三极管基极的电流。

网友B:
楼主还在为基极电阻而困惑。
1楼的图和24楼的图,都是从铃木雅臣那本书里copy过来的。
本版的另一帖中,我曾经说过。铃木的这本书并不是很高明。有几位网友回复说,初学者觉得好,老鸟觉得不够好,很正常。
这也是无奈之处。
铃木这本书(上下二册),没有使用等效电路,也没有使用晶体管的特性曲线进行设计。对初学者来说,当然是他们乐于见到的讲法。但是,这样讲,很难深入理解电路是如何工作的,这也是事实。

网友B:
现在以24楼图(原书图3.19)进行分析。
假定输入信号幅度够大,我们看看输出最大能够到多大。
输入信号正半周期,下面三极管截止,没有电流,故可以将下面三极管去掉,这样看得清楚些。既然没有基极电流,那么基极上的二极管和基极电阻也可以暂时盖住不看。现在只剩上面三极管、基极电阻和二极管。
我们看到,基极上的二极管是截止的(输入为正半周期),那么基极电阻上电流完全流入三极管基极。这个电流有多大?取决于电阻两端电压。而该电阻两端电压又与输出电压有关,输出电压现在不知道。
不妨假设一下基极电阻两端电压(避免使用较多的数学,其实仅是一次方程)。因为电源电压是5V,暂时假设基极电阻两端电压为1V。那么输出电压是(5-1-0.7)=3.3V,基极电阻上电流为0.11mA,该电流完全流入三极管基极。三极管放大倍数假定为100,那么集电极电流是11mA。
这就要求负载两端电压为3.3V,而通过负载的电流是11mA。负载就必须是300欧,不能大也不能小。无论是大于300欧还是小于300欧,我们前面的假定都必须修改。
5V的电源电压,负载上电压仅有3.3V(峰值),利用率为66%,比较低。之所以这样低,三极管发射结压降占掉了0.7V,基极电阻上占掉了1V。电源电压有20%落到基极电阻上了,没能加到负载上。
如果负载不是300欧,而是比较低,例如50欧甚至20欧,会怎样?
显然,输出电流是不会增加多少了(输出短路,受9.1k电阻限制,基极电流不过0.47mA)。那么输出功率必然减少。
如果减少基极电阻数值,那么,静态电流就一定会增加,这也将使放大器的效率降低。

网友B:
所以,对这种互补(串联)推挽功率放大电路而言,首先必须确定负载。负载确定之后,选择电源电压。
可以看出,负载的大小,几乎决定了电源电压。否则电源电压就有很大的浪费,放大器的效率也会降低。
而且,电路中各元件数值互相牵扯互相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实,这都是由于使用直流耦合所造成的,而使用直流耦合,目的是在宽带放大器中降低成本。

楼主的输出使用变压器,而且不是宽带放大,仅工作于一个频率。
这样就可以使用有变压器的(并联)推挽放大电路。该电路缺点是变压器不能工作于宽带(频率响应不好),而且体积重量成本都比较高。但楼主已经决定使用变压器,而且工作频率较高,变压器体积重量都不算大。那么使用(并联)推挽电路应该是最优选择。而且有变压器的推挽电路不必使用双电源,这也是该电路优点之一。
可惜的是,铃木这本书根本没有讲有变压器的推挽电路,一句也没有提到。这样的基本电路连提都不提,这是我对这本书感觉不满意的原因之一。其实,有变压器的推挽电路是最早出现的推挽电路,当然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推挽电路。非常适合楼主的要求。
由于这些教材的影响,现在很多工程师甚至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种电路,非常遗憾。

网友B:
倒是搞开关电源的,还知道有这么一种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1、佩服maychang老大的耐心与热心。此乃21ic网友的幸事!也是大家共同学习的榜样。

2、刚开始看铃木的书,很是兴奋,觉得通俗易懂。现在感觉正如maychang所说并不能深入了解电路的工作情况。如果按照葫芦画瓢还行,电路稍作变动就会束手无策。

3、maychang老大**力真好!估计每天得回复不少网友的帖子。而对我的前后帖子始终记着,心里很是感动。
我电路的形式注定要是用变压耦合输出,对于变压器耦合输出的推挽电路,从网上搜了,除了ppt的课件,也没找到合适的。

4、越来越觉得学习模拟还得从根本的元器件入手,对手册里的主要参数必须了解清楚。

再次向maychang老大致敬!

楼主:
欢迎对推挽电路有疑问的进来,听听maychang老大课。

29# maychang

根据我对老大29楼讲的理解,到推一下设定基极偏置电阻的步骤。
现在假定负载是50欧姆,要求负载上得到5v峰值电压。
1、确定电源。电源vcc应大于(5+0.6)v,考虑到一般电源的输出情况,选择±12v电源(先不管电源效率)

2、计算输出峰值电流io=5/50=100ma。设三极管的hfe(β)=100,则峰值电流最大时的ib=100/100=1ma

3、当输出到最大峰值电压时,输入也达到最大的峰值电压。在上图A点的电位为5v,则基极偏置电阻两端电压是(12-0.7-5)=6.3v
    则R1=6.3v/1ma=6.3k
同理计算负侧。

请教maychang老大,我的理解及设计步骤对吗?
附加一问题:三极管手册上只提供hfe(直流电流放大系数),而没有β。在上面的计算中就是取β=hfe即可吧?

网友B:
32楼:
对。

手册上给出的放大倍数,只能作参考。实际的管子,放大倍数分散性相当大,只要在一定范围内都是合格的。所以此电路中计算结果6.3k欧姆仍需要根据管子实际放大倍数调整,并且PNP管和NPN管也需要挑选配对。

楼主:
理论:victory:

就是找高ft,高β值的管子不好找。

楼主:
还有就是maychang老大说的“最好是与二极管串联一个电阻,用以调整通过二极管的电流”
是在#32楼的图中,A点与输入间加一电阻吗?

网友B:
35楼:
首先必须说明,与二极管串联小电阻,是在二极管压降不足以使三极管静态电流达到我们希望的数值时才使用的方法。

与二极管串联电阻,不是在A点与输入端之间,是每个二极管各串联一个小电阻。

网友B:
“对于变压器耦合输出的推挽电路,从网上搜了,除了ppt的课件,也没找到合适的。”
“就是找高ft,高β值的管子不好找。”
对你最终目的感到疑惑。是想学习放大电路呢?还是想做出个可以给你们实验设备供电的交流电源?

楼主:
回复 楼主:
maychang老师:
目的是做个给负载供电的交流电源,根据以往实验功率不会太大,因为高频率、容性负载特性不好解决。
因为开始对功率放大电路甚至三极管一窍不通,所以现在补充学习。

您所说的二极管串联小电阻,我认为的位置在输入信号处跟#32楼图的A点。同样负测也类似。不知可否。

我觉得我们讨论的这个帖子,会给很多初学者很大帮助!再次感谢老大的耐心提携!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前辈,对32楼算偏置电阻的方法我有些疑问。如果输出电流到峰值的时候,那流过偏置电阻的电流全部流到三极管的基极去了,就没有向二极管这边流的电流了,单电源供电的时候,输入点的直流电压会不会变化呢?我实在是比较愚钝,希望前辈有时间的时候,帮我解答下。

网友B:
41楼fx244:
就此电路而言,不会。但对单端电路,输入点会有一些变化,甚至完全工作于甲类的放大器其输入端也会有一点变化。
好像前两天有个帖就涉及此问题,但没有深入讨论下去。
你的问题,最好另开一帖,讨论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B:
40楼:
既然是要做出这么一个200kHz的交流电源,负载是容性,另开一帖讨论比较方便。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前辈,按32楼的计算,直流偏置电流是IB=(12-0.7)/6.3=1.79mA,但是基极电流Ib=1mA,这样输入点的直流偏置电压还会是0伏吗?能解释下电压是0伏的原因吗?我仿真了下好像是0伏电压不变,但是我想不通。那单电源的时候为啥又会有影响呢?:L
另开一贴,我怕讨论会不联系,所以没有另开。

网友B:
44楼:
我想,可能你把电路的两个工作状态混在一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几个问题需要跟你说一下。
1、32楼的计算是针对24楼的电路(正负电源供电),而首帖的图是单电源供电。不知道您注意没有?希望您的疑问是因为此处造成。
2、44楼您“前辈,按32楼的计算,直流偏置电流是IB=(12-0.7)/6.3=1.79mA”,在32楼是IB=(12-5-0.7)/6.3k=1ma.
    计算时我取的IB跟Ib相等。

对于容性负载的交流电源,我先做做实验,整理整理,再开新帖跟大家交流。再次感谢maychang老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把直流、交流和瞬时值搞混了。

网友F:
这个似乎 清华大学那个绿皮书上面有吧

网友G(2011-05-10):
回复 楼主:

你搞明白了没有?给我讲讲啊,那个正负周期的时候,三极管到底如何工作的,我认为三极管就没有截止,正常的信号下。

网友H(2012-08-16):
回复 网友B:
前辈您好,我相问下在这个推挽电路中所谓的微导通是怎么来的,是左边直流偏置的结果吗,我一直不会算推挽输出处的直流工作点(单电源供电),虽然知道一般是0.5VCC,但是不知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2-09-21):
我发现我的帖子有必要隔段时间温习一下,要不就忘了。

网友I(2013-05-20):
引用 楼主:
图片是铃木书上的一段话,对应右边的电路图。有两个地方,没有看懂。麻烦maychang给解释一下。
1、“晶体 ...

当无输入时,两个三极管都处于导通状态,此时Vce=Vcc,消耗功率会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