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怎样读取片内ram的数据?

楼主(2010-08-1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是一下子讲得清的,我建议你再看满3个月的文档,有些东西是急不来的

网友B:
nios有外部ram接口,你在nios里把接口模块调用一下
之后连接到内部ram上。
也就是说fpga的内部ram做nios的外部ram
nios又不知道是内部外部的

网友C: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想在nios ii 中控制ram,我告诉你吧,自己写一个控制端口的驱动,就是最最简单的那种,直接输入输出,好了,这个驱动怎么写那,就是最简单的Avalon总线,试试吧。祝你成功哦!!
要是觉得好,就给分吧:lol

网友D:
硬件上你这个ram必须具备avalon mm接口才能连到sopc中,软件上你必须写个简单的驱动程序,这种驱动的写法可以根据那个pwm例子的写法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