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疑问

楼主(2010-08-16):
我需要采集六个传感器的信号,传感器信号是缓变的信号,就几个赫兹吧。
我想选用多通道的ADC,AD7689(SAR型)和AD7708(ΣΔ型)。由于第一次用ADC,对这两种ADC的特点和应用范围不甚了解。
1)由于传感器信号中可能混有高频的干扰,需要接低通滤波器后在进入ADC,这两种类型的ADC对滤波器的要求有什么区别呢?
2)我看到7708的datasheet中20页有个关于在不同更新速率下的频率响应图表,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输入信号中高于其截止频率的成分被衰减呢(这样的话,我的输入滤波器是不是只要滤除掉发生混叠的干扰信号,而不引起引起混叠的干扰信号可以由ADC滤除?)
3)AD7708要外接一个32K的晶体,那么它的采样频率是否就是32Khz呢?
还有没有其它需要注意的地方?

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1.可以加抗混叠滤波,也可以根据需要的频率来设定fc
2.ADC自身不能
3.不一定,可能有PLL

楼主:
我仔细看了datasheet,7708的采样率就是32K
这个图表示的是不是输入模拟信号频率与输出数字信号的关系呢?其中还说明了抑制50hZ的信号。

网友A:
采样频率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网友B:
你理解的没错。它有数字滤波器。正如你所想,你只需抗混叠就OK了。

楼主:
楼上  我的传感器信号频率很低,要滤除干扰的话需要很大时间常数的阻容,而由于条件限制,不想用太大的电容电阻,因此看到7708有滤波功能比较有兴趣。

网友B:
的确是这样。7708非常适合你的应用。这就如软件无线电的应用一样,如果你有一颗足够快速的ADC,那么你的模拟系统就简化了许多。比如,体积变得更小。

网友C:
低通滤波让软件来做,或许更好

楼主:
申请了样品,就快到了,试试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