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大侠们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菜鸟求救~

楼主(2010-08-16):
我想得到一路±15V 的电源 不是隔离的 要求精度在4%以内

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样的芯片能得到?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们,兄弟姐妹们指导下

要是线性的电源芯片或者是电源模块

小弟先感谢了!!!!

网友A:
需要多大电流?

楼主:
谢谢春阳老师!!!
每路都是1A 我们这个是给传感器供电 我想用7915 7815他们说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谢谢春阳老师!!!
每路都是1A 我们这个是给传感器供电 我想用7915 7815他们说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引用 楼主:

大哥,是may老师,不是chunyang老师啦;P ,不要搞错

网友A:
7815和7915恐怕输出电流不够。
一定要用线性稳压器,可以考虑7815和7915并用三极管扩流。
现在的开关电源,其输出的稳定性和纹波已经接近线性稳压器,效率则高得多,体积重量都小,应该考虑。

楼主:
maychang 师傅不好意思 我之前弄错了 有点着急看帖子!

谢谢那个仁兄的提醒!

您的回答对我很有帮助 嘿嘿

我现在已经找到办法了

网友C:
考虑使用LM317和117

网友D:
是LM317和337

楼主:
我没有多少分!就给这些了!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