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拉扎维,一书中的疑惑

楼主(2010-08-16):
关于零点和极点(zero and polo),我不明白它们的含义,以及他们的位置怎么确定?

网友A:
零点和极点分别是传递函数分子等于0和分母等于0时的根。
开环增益Aopen(s)=beta*A(s)(假定beta是实数),闭环增益Aclosed=A(s)/[1+beta*A(s)]。因此估计你想不明白的地方在这里,两者的极点和零点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可能闭环增益和开环增益的零极点刚好反一反。

楼主:
有的时候零点和极点不止一个,是不是传递函数的分子和分母是一个二次或以上的函数,有》=2个解,所以书上提到几个零点和极点的问题?顺便请教一下,书上说极点离原点远近的问题,我不明白原点怎样定位的?

网友A:
原点就是直流情况。老拉说通常情况下一个节点引入一个极点(因为每个节点不可避免有寄生电容),所以一个比如说运放极点可不只2个。如果极点是不重合的,那么传递函数解出来的是负实数。在波特图上,频率上升到第一个极点频率时增益就下降3dB,过这个点后增益以-20dB/十倍频的斜率下降,过了第二个极点后就以-40dB/十倍频的斜率下降,过了第三个就是-60dB/十倍频……而零点则通常由耦合电容或反馈环路引起,频率越高,容抗越小,那么高频信号越容易从耦合电容上流过。过第一个零点后,增益就会以20dB/十倍频的斜率上升,过第二个则是40dB/十倍频……如果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重合,则相互抵消。零极点也可能是复数。

网友B(2012-02-21):
多看书  多琢磨

网友C(2012-07-21):
个人觉得零点、极点只是电路分析中抽象出来的辅助方法,可以通过零极点分析电路动作特征,然而既然有抽象肯定有它的物理表现,极点从波特图上看两个 作用:延时和降低增益,在反馈系统中作用就是降低反馈信号幅度以及反馈回去的时间,所以如果某个节点存在对地电容,必然会对电容充电,同时电容和前级输出 电阻还存在分压,所以这个电容会产生极点!而要保持稳定,则要看在激励情况下反馈信号会不会持续增加?而这就需要分析信号在通过电路的过程中的衰减或增加 和加快或者减慢,零极点这就表征了电路的这种特性,所以可能某个节点会产生极点,也可能整个系统不同信号通路相互作用产生零极点。

网友C:
零/极点的产生与反馈与否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一个电路的小信号模型中存在某一个节点,这个节点有两条通路与其他节点连接,其中一条通路为电容,另一 条为电阻。那么这个节点的电压为零就可能是此电路的解,电阻那条通路的电流情况就有两种:1是流进,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个负极点,因为只有在频率为“ 负”的情况下,电容通路才会有电流流出使得流进/出此节点的电流相等;2是没有电流,意思就是通过电阻与此连接的节点也是个零点,当然也可能是地,这样就 啥都没了。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是电阻被一个理想电流源代替,那么相比前面提到的情况就多了一种,那就是有电流流出,这样就产生一个正零点,这就是我们在普通 两级amp中正零点一样。

网友C:
一般地,零点可以增加增益,极点减少增益,而我们在反馈的时候,是希望在相位下降到180度之前,增益就已经降低到一,所以我们需要消除一个零点,以免发生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