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比7815精度还高的线性稳压芯片

楼主(2010-08-16):
7815精度是0.5%的,有些大,有没有精度不大于0.4%的?

网友A:
你要那么高精度有什么用

网友B:
431的精度是多高的

楼主:
给一个流量计传感器供电,这个传感器要正负15伏供电,精度是1/1000的,我上用16位AD采集模拟量;
431精度0.4%,但是有没有像7815和7915这样用起来方便的

网友C:
7815精度能到0.5%?
怎么我看到的资料是14.4~15.6V呢?

网友A:
用TL431做一个电源吧.

网友D:
如果需要电压基准,就应该找专门的电压基准芯片

网友E:
给ADC用最好选择电压基准芯片

网友F:
431做电源精度肯定比7815高,但是电路要比78xx系列麻烦很多

网友A:
431做电源也就1个三极管、一个431和几个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