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用单片机读取电脑USB键盘,该怎么弄?

楼主(2010-08-16):
我想知道用单片机读取电脑USB键盘,该怎么弄?请问各位,谁有经验?请赐教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大!
菜鸟遇到它可能觉得很简单!
高手遇到它可能就要动动脑筋啊!

楼主:
我是觉得很复杂,单片机要接host芯片,还完全需要USB协议,以及USB键盘的解码协议,请问有什么简单的方**

网友B:
简单的方法就是抄袭别人的程序;P

网友C:
有现成的芯片。
到这里看看:http://www.wch.cn/

网友D:
有现成的芯片。
到这里看看:http://www.wch.cn/
引用 网友C:

没错,用沁恒的USB HOST芯片,如CH375

网友E:
还是读取PS/2键盘比较容易.

网友F:
很多USB键盘都能穿这个麻甲

楼主:
我的这个是人家选好的键盘,是纯USB 这个转接不行

网友G:
我是觉得很复杂,单片机要接host芯片,还完全需要USB协议,以及USB键盘的解码协议,请问有什么简单的方**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USB协议之类的都交给从芯片处理了。你只要去了解一下usb键盘的原理就行了。

网友H(2013-11-15):
谁做过USB键盘,usb键盘原理。

网友H:
有USB经验的,请联系 QQ;1328787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