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开关电源中的逐周期限流,谢谢

楼主(2010-08-16):
1.
什么是开关电源中的逐周期限流,,能讲解下原理吗?谢谢

网友A:
逐周期限流,当然就是开关的每个周期中功率管电流达到一定值后功率管即关断。
例如UC3842/3/4/5就是这样的控制芯片。该芯片要求功率管发射极或源极到地接一个小电阻,当该电阻上电压达一定值时即将功率管关断。

网友B:
:kiss:原来是这样哦。 理解了

网友C:
呵呵,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D:
又叫峰值电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