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最小不失真波形?

楼主(2010-08-16):
共射放大电路,"将放大电路加入幅度较大的正弦输入电压,调整偏流电阻,使在荧光屏上出现的饱和失真与截止失真对称。然后减小输入信号,使两种失真都刚好消失,这时得到的波形就是最大不失真波形。"

我利用此方法,使出现的饱和失真与截止失真对称。
1,1.7v的方波,92k,放大50倍。如何调整rb1(上偏电阻)。rb1最后测得为47k。
2,后来用了三角波45k(电压忘了,应该是100mv-400mv吧),放大50倍。发现不对称,又调整rb1,rb1最后测得为78k。
3,回到方波,原来rb1从47k-100k输出波形都是一样的。

其他都没变,就变了输入波形(我用555做的,三角波是通过方波积分出来的。)一个为方波,一个为三角波。
到底rb1应该为47k还是78k呢?才能使出现的饱和失真与截止失真对称。难道输入波形也会影响三极管的Q点吗?

网友A:
“难道输入波形也会影响三极管的Q点吗?”
会的。
你在仿真时,用电表直流档测量一下管子的集电极电流,看信号很小和信号较大(但未出现饱和与截止失真)时集电极电流是否变化,就知道了。注意,电表测量出的是集电极电流平均值。

网友B:
这电路发射极接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