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以太网供电)设计时的疑问

楼主(2010-08-16):
POE(以太网供电)设计时,应用数据脚供电时,将DC电源加在传输变压器的中点,为什么不影响数据的传输。

网友A:
发射器输入通常是最易损坏的。致命的放电可能发生在线对的不均匀处并且通过变压器电容耦合到Ethernet IC中。

网友B:
用变压器耦合,可以防止脉动干扰。

网友C:
DC是加在信号线的隔离变压器的中点,每一组做为一根电源线。即TX+/TX-或RX+/RX-各做为电源线的一根。
信号只会被整体提高或降低。但对于隔离变压器只有绕组两端的+/-高频信号才会偶合到次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