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0怎么工作?

楼主(2010-08-16):
概念有点糊涂

网友A:
TIMER0在芯片上电后即开始工作啊

网友B:
理论上第一个TIMER0中断的时间是从0到你定时的时间之间的一个随机值

楼主:
中断响应和处理时,TL0和TH0重载会受影响吗?

网友A:
这个不会

楼主:
那当定时器0对应的IRQ(中断请求标志位)置1后,此时IE(中断使能)未打开,定时器0重载后是等待IE(中断使能)打开处理完中断开始递增计数,还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不断循环溢出重载,与IRQ,IE没有关系?

网友A:
IRQ置1后,此时无论IE是否打开,定时器0会自动重载并继续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