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运放芯片中不用的运放接成跟随器形式有何作用?

楼主(2010-08-16):
(无正文)

网友A:
加大驱动能力

楼主:
是不用的运放哦

网友B:
既然不用,为什么还要接呢?
  是不是因为多运放的内部结构的原因  这样可以减小失调电压

网友C:
我老板上次说这样增大静态电流能展带宽

网友D:
如果不用的运放悬空的话,运放处于开环状态,在输入引脚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输出可能会在电源轨之间摆动,就会影响其它的运放工作了。不用的运放最好接成跟随器的形式,再把同相输入接地(单电源供电接中间电位)

楼主:
输出可能会在电源轨之间摆动,就会影响其它的运放工作了。
----------怎么会影响其它的运放的?不是独立一个部分的吗

网友E:
7楼:
电源是公用的。
各部分之间是存在寄生电容的(虽然很小)。
各运放之间的相互影响,有个参数叫cross talk。

楼主:
单电源时,正负输入端接中点电压,输出悬空不行吗? 为何要接成跟随器的?

网友E:
9楼:
正负输入端接中点电压,输出悬空不是不可以,但不如接成跟随器好。
正负输入端接中点电压,输出悬空,运放是处于开环状态,增益非常高,如果正负输入端接线较长,有可能产生自激振荡。另外,运放的失调电压温度系数相当不确定,有可能在某个温度上运放输出快速从正向饱和到负向饱和快速摆动,这显然会影响其它正在使用的运放。
所以,能够接成跟随器,还是以接成跟随器为好。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的详细解答!

网友C:
10楼may伯一语中的

网友F:
除了六楼所说的好处外,不用的运放接成跟随器形式还有可以将高阻的信号转换成低阻的信号使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因为跟随器本身最大的作用就是阻抗变换.

网友G:
虽然我不懂为什么。但我有一次在四运放使用中,就悬空了其中一只,直到我发现它很热时,我才将其结成跟随形式,并中间电平驱动,它不热了。看到maychang的分析,我非常赞同。

网友H(2011-09-14):
接成跟随没问题,但是在双电源系统中,把同相端接地,这样做是不恰当的,这个在TI的运放书上有讲解。我用TL082(就是TI的op),这么接,烧15V入口的钽电容。TI解释成自加热、增加功耗。他建议接成一个固定电平,而不是地、正负电源。

但是,我确实在老外的电路上遇见过同相端接地的。所以,只能说我自己以后不会这样用,至于对错我无法评说。

单电源op没用过,不了解。

可以看看我的总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520900100t8ah.html

网友I:
其实TL082这样的运放悬空也无所谓。
倒是现在常见的低压R2R运放,大都采用CMOS工艺,与CMOS数字电路一样,输入悬空如果加入超过电源0.7V的干扰会导致可控硅闩锁,会烧片子的。

网友J(2012-04-06):
7# 鸟鸟 至少电源和地是共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