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抬高电平的电路吗?

楼主(2010-08-16):
我是学生,刚开始学电子不久,有许多问题不懂,希望各位大侠能帮帮忙。
有没有这样的电路当输入如下一个波形,输出会得到一个被抬高了电平的波形。波形图在下面。

网友A:
可以是可以,用运放搭成加法器电路即可实现,但很困难,因为这对放大电路的带宽要求极高,那些信号的频谱是频率很高的谐波成份,而放大器带宽越高成本也会越高,且是有限的。

网友B:
可以的。努力学习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要和一个与它同步的波形相加吗?像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怎么实现波形的同步?

网友C:
4楼:
就用原输入信号,经放大(也可能无需放大)、限幅后,与原输入信号相加。最好两路使用相同的放大器,以得到完全相同的时间延迟。

网友D:
4楼的叠加。四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真是受益匪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多谢!

网友E:
用个比较器 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波的幅度太小了,用比较器容易出现错误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