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2200系列arm芯片的I/O口的时钟速率是多少呢?

楼主(2010-08-16):
我想利用外部ADC和LPC2200系列的arm以并口相连,需要知道I/O口的数据传输速率,以选择合适的ADC。所以请问:
1.LPC2200系列的arm的I/O口的数据传输速率是多少?
2.周工有没有觉得合适的ADC,能否推荐几款。
                                                                                                    十分感谢~~~

网友A:
普通IO口速度为3.5M,快速IO为10M。

至于ADC,就不好推荐了,不知道你的需求。。。

楼主:
谢谢~~~,

那请问一下有快速io的arm都有哪些型号呢(从LPC2100系列到LPC2400系列)?LPC2292有快速io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