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家用地震记录仪如何?

楼主(2010-08-17):
想当然单片机+12864+加速度芯片,呵呵,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上经常风传这里那里地震,震级如何如何,很多人除了网上的谣言其他什么都不信,这个玩意正好派上用场~

网友A:
关键是做好了,怎么测试它能不能准确记录。

网友B:
加速度芯片有那么高精度没?

网友C:
地震好像11年一个周期。不忙。

楼主:
没用过加速度芯片,确实没底。

网友D:
地震好像11年一个周期。不忙。
引用 网友C:

11年是太阳活动周期....

网友E:
外面有人放礼花,有人打钻,还有人拆房子建房子。。。

建议至少要挖成个地下室放仪器。。。

网友F:
地下?不怕车震?

网友G:
吃饱了撑的呀?地震测试仪,你做出来敢随便公布测试结果吗?

有那点闲劲还不如DIY个生命测试仪,用处很大。

网友G:
俺老家当年钻探石油,在地上到处挖坑装炸药,爆炸点附近一堆的数据采集系统,然后才根据数据才推算是否有石油,地震也听说是这么测试的。

网友H:
楼旁边不到三米的地方修地铁,打桩机一开,楼就狂晃……

网友I:
DIY一个,在坛子里供大家参考.呵呵.

网友J:
这是个好主意,地震台网,分布得再广,也不如每个网友家里人手一个,如果再有一个类似SETI@home Classic 的软件,那么,个体的误差可以通过密集的附近其他传感器的数据所弥补。

打桩基这样的感扰,应该是可以通过软件的方法过滤。例如,从波与横波的关系,A家附近的打桩机,到了B家没有了。但地震波则会以特定的方式,依次通过不同网友家的传感器,我们有可能完整记录哪怕轻微的小振动,这可能是任何国家级地震台网所不具备的能力哦。。。^_^,这个事情最好INTEL来做,直接在CPU里面嵌入传感器,^_^。

如果是我们自己 DIY,要能够确保不同网友DIY出来的东东,基本误差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二夷家的牛牛们,该你们继续分析了。。。

网友K:
这个需要灵敏度比较高的加表吧?三轴的?业余条件下做精确的校准有困难。

网友L(2010-09-27):
楼主我想出一个方法用一个陀螺仪传感器+单片机,测量地震的横波和纵波!一般纵波比横波块几秒!地震中横波的破坏性是最大的!可以先测量纵波发出报警使人可以逃离!

网友M:
一个相当简单的方案:
- 找一个带 g-sensor的手机或pda
-  用 c#.net 为wm6 或用 java 为 android 开发一个程序, 感知晃动超过设定则报警并记录。有 c# 开发背景的程序员大约一两天就可以掌握 window mobile 的开发。
-  作为付费软件发布。带 g-sensor 的wm6 手机如今非常普遍。

网友:
怎样去验证呢?

网友N:
感觉这玩意不好DIY,呵呵

网友O:
我觉得挺好,可以认定是一种地震预兆仪器,其实房子只要有较大震动都应该报警提示,无论是隔壁装修还是大卡路过。
    一旦有了提醒警示,我们就会注意,关心。至于是不是地震有了提示后我们可以自己再做判断!

网友P(2010-11-01):
地下?不怕车震?
引用 网友F:

:lol 蚂蚁果然很邪恶啊,和我想一块去了,太灵敏的话床震都会报警

网友Q:
测地磁变化不是用加速度传感器的,使用的是螺线管那种的东西,给个励磁电流,可以活动的那个线圈在地磁的作用下会运动,就会有信号输出,然后经过AD进入数控测量系统。TI有一款地磁检测专用的AD芯片,好像是28位的吧,太恐怖了这个精度。。。据说专业的地磁可以检测0.1nT的地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