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入自己写的驱动

楼主(2010-08-17):
之前是用sbc2410写的控制一般io驱动程式它可以使用insmod载入,但在w90n745好像沒有insmod可以载入?如果用kernal來建立要如何做?

#
# uClinux drivers
#
obj-$(CONFIG_VDD) += vdd.o
obj-$(CONFIG_68328_SERIAL) += 68328serial.o
obj-$(CONFIG_SERIAL_WINBOND) += w90n745_uart.o
obj-$(CONFIG_W90N7451_SERIAL) += w90n745_uart_1.o
obj-$(CONFIG_W90N7452_SERIAL) += w90n745_uart_2.o
obj-$(CONFIG_W90N7453_SERIAL) += w90n745_uart_3.o
obj-$(CONFIG_W90N745_PS2) += w90n745_ps2.o
obj-$(CONFIG_W90N745_KEYPAD) += w90n745_keypad.o
obj-$(CONFIG_WINBOND_USI) += w90n745_usi.o
obj-$(CONFIG_WINBOND_I2C) += w90n745_i2c.o
*****是不是這裡增加自己寫的驅動*******還有哪裡要修改
obj-$(CONFIG_V850E_NB85E_UART) += nb85e_uart.o generic_serial.o
obj-$(CONFIG_COLDFIRE_SERIAL) += mcfserial.o
obj-$(CONFIG_MCF_QSPI) += mcf_qspi.o
obj-$(CONFIG_LEDMAN) += ledman.o
obj-$(CONFIG_LCDTXT) += lcdtxt.o
obj-$(CONFIG_68328_DIGI) += mc68328digi.o
obj-$(CONFIG_MCFWATCHDOG) += mcfwatchdog.o
obj-$(CONFIG_M5249AUDIO) += m5249audio.o
obj-$(CONFIG_DRAGONIX_SPI) += dragonixspi.o
obj-$(CONFIG_DS1302) += ds1302.o
obj-$(CONFIG_EXP) += exp.o
ifdef CONFIG_Q40
  KEYBD += q40_keyb.o
  SERIAL = serial.o
endif

楼主:
我看到busybox1.8.1內有insmod,版主有做成romdisk文件,我解了壓縮和使用genromfs -d romdisk -f romfs.img再使用mkrom將 bootloader romfs.img linux.bin生成rom影像檔,燒入w90n745.
啟動板子進入bootloader正常,但進入kernel時出現0x7f0000100好像是這樣.
是不是kernel也要修改再做make linux_menuconfig?

网友A:
这个需要配置正确才能用

网友B(2012-09-16):
需要正确配置后,下载的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跟着大家学习些的,加驱动还是很有难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