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led恒流,请求分析电路原理

楼主(2010-08-17):
(无正文)

网友A:
此电路仅在一定范围内恒流,另一部分是恒压工作。
恒流,看R15R16,LED电流也流过此二电阻,产生一定压降。此电压经U3放大后再经光耦对(估计是个小功率反激开关电源)进行控制,实现输出电流稳定。
R14R12R13分压,也加到U3上,保证输出电压在输出电流很小时不会上升到超过某值。

楼主:
C9C10.R11干嘛用的 ?
2# maychang

网友A:
C9C10R11接在TL431的输出端与输入端之间,目的是改变TL431的频率响应特性,使频率较高时负反馈增强,TL431增益降低。
这是大环路反馈(包括开关电源在内)中的局部反馈,修正这部分的频率特性,是为了配合大环路反馈特性。

楼主:
明白
4# maychang

楼主:
怎么少个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