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中断,自动出现Pspice Runtime Settings怎么弄啊

楼主(2010-08-17):
 我做了一个仿真,关于移相全桥的,可能是仿真参数设置的问题,一仿真就现在了问题,我用的就普通的直流仿真。时长1000us,请高手帮一下,我的QQ11321184

网友A:
看不见图  呵呵  晚上回去看

网友A:
呵呵  刚看完   你在变压器的原边串个电容2.2u 就可以了

仿真不收敛了

网友A:
还有你的输出没有滤波电路

网友B:
仿真的还真有点不靠谱

网友A:
楼上的 如果模型建立的比jioao准确 仿真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