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写的HDB3编码程序

楼主(2010-08-17):
小白第一次写HDB3编码程序,程序仿真过,没有问题;
但是第一次写,应该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和优化,请大家指点;
因为是自学的,没有人指正,就没有进步,请大家帮忙批评指正,非常感谢

module hdb3_code(clk,clr,e1_data_in,hdb3p_out,hdb3n_out,e1_data_out
    );
input clk,clr;
input e1_data_in;
output hdb3p_out;
output hdb3n_out;
output e1_data_out;
// output [0:1]temp1;
// output [0:1]temp2;
// output [0:1]temp3;
// output [0:1]d1,d2,d3;

wire [0:1] e1_data_out;
reg hdb3p_out;
reg hdb3n_out;
reg [0:1]cnt;
reg [0:1] temp1=2'b00;
reg [0:1] temp2=2'b00;
// wire [0:1] temp2=2'b00;
reg [0:1] temp3=2'b00;
reg [0:1] d1=2'b00;
reg [0:1] d2=2'b00;
reg [0:1] d3=2'b00;
reg [0:1] d4=2'b00;
reg first_v;
reg count;
reg flag;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
begin

  if(clr)
  begin
   hdb3p_out<=1'b0;
   hdb3n_out<=1'b0;
   cnt<=2'b00;
   count<=1'b0;
  end
  else
  begin//插V
   if (e1_data_in==1'b1)
   begin
    cnt<=2'b00;
    temp1<=2'b01;
   end
   else
   begin
    if(cnt==2'b11)
    begin
     temp1<=2'b11;//11二进制表示V,检测到4个连‘0’时,将第4个0变成V码
     cnt<=2'b00;
    end
    else
    begin
     temp1<=2'b00;
     cnt<=cnt+1;
    end
   end
  end
end

// assign temp2=d4;//不能用组合电路赋值向量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10)
begin
  temp2<=d4;
//  temp2<=d3;
  d1<=temp1;
  d2<=d1;
  d3<=d2;
  d4<=d3;
  if(temp1==2'b11)
  begin
   if(first_v==1)
   begin
    if(count==0) d4<=2'b10;//两个V之间有偶数个1,**
    else count<=1'b0;
   end
   else
   begin
    first_v<=1'b1;//第一次出现V码,要将first_v置1,同时将count置0;
    count<=1'b0;
//    temp2<=2'b00;
   end
  end
  else if(temp1==2'b01)
  begin
   count<=count+1;
//   temp2<=2'b01;
  end
//  else
//   none;none在仿真时出错
end

always@(posedge clk)//极性反转
begin
  if(temp2==2'b01)
  begin
   if(flag==1'b0)
   begin
    temp3<=2'b10;  //10为正
    hdb3p_out<=1'b1;
    hdb3n_out<=1'b0;
    flag<=1'b1;
   end
   else
   begin
//    hdb3n_out<=1'b1;//01为负
    temp3<=2'b01;
    hdb3p_out<=1'b0;
    hdb3n_out<=1'b1;
    flag<=1'b0;
   end
  end
  else if(temp2==2'b10)
  begin
   if(flag==1'b0)
   begin
    temp3<=2'b10;  //10为正
    hdb3p_out<=1'b1;
    hdb3n_out<=1'b0;
    flag<=1'b1;
   end
   else
   begin
//    hdb3n_out<=1'b1;//01为负
    temp3<=2'b01;
    hdb3p_out<=1'b0;
    hdb3n_out<=1'b1;
    flag<=1'b0;
   end
  end
  else if(temp2==2'b11)
  begin
   if(flag==1'b1)
   begin
    temp3<=2'b10;
    hdb3p_out<=1'b1;
    hdb3n_out<=1'b0;
   end
   else
   begin
    temp3<=2'b01;
    hdb3p_out<=1'b0;
    hdb3n_out<=1'b1;
   end
  end
  else
  begin
   temp3<=2'b00;
   hdb3p_out<=1'b0;
   hdb3n_out<=1'b0;
  end
end
assign e1_data_out=temp3;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