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香版:怎样调节基本定时1ms与写EEPROM之间的冲突?

楼主(2010-08-17):
请问香版:怎样调节基本定时1ms与写EEPROM之间的冲突?

网友A:
什么芯片型号?

网友B:
STM8S207/208, EEPROM有RWW功能,没这个问题
STM8S103/903/105, 可以考虑烧写EEPROM时,关闭中断,把程序放在RAM里,以查询方式执行中断程序中的内容

楼主:
STM8S103

楼主:
EEPROM的RWW功能:看了下,说下我的理解,是不是,读的同时写,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对只写EEPROM无效呢?

楼主:
我现在项目就是14位数码管扫描显示,显示数据具有掉电**功能。
如果放在程序中查询的话可能会更加闪烁。

网友A:
EEPROM的RWW功能:看了下,说下我的理解,是不是,读的同时写,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对只写EEPROM无效呢?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哪个型号?STM8S103没有RWW功能,请不要拿STM8S103的特征解释RWW,:lol

楼主:
哦,我只是查看了一下STM8用户手册而已,这个可能有误!

香版能否简单介绍下207/208的EEPROM的RWW功能?

网友A:
哦,我只是查看了一下STM8用户手册而已,这个可能有误!

香版能否简单介绍下207/208的EEPROM的RWW功能?
引用 楼主:

自己看吧。下面中文版是基于较早的英文版,但在这里没有大的变化:

楼主:
那请问香版:没有RWW功能的芯片怎么解决这种冲突呢?正好以上面提到的项目为例!

网友A:
那请问香版:没有RWW功能的芯片怎么解决这种冲突呢?正好以上面提到的项目为例!
引用 楼主:

请看3楼的回答。

楼主:
请看3楼的回答。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写EEPROM的时候,CPU暂停运行吗?而且写EEPROM一字节时间为6ms,而我是1ms间隔扫描数码管,运行查询方式在写EEPROM的6ms时间内可以运行几次原来在基本定时中断里的程序呢?

网友A:
你不说写EEPROM的时候,CPU暂停运行吗?而且写EEPROM一字节时间为6ms,而我是1ms间隔扫描数码管,运行查询方式在写EEPROM的6ms时间内可以运行几次原来在基本定时中断里的程序呢? ...
引用 楼主:

1)因为你使用的型号没有RWW功能。
2)因为你的程序是在Flash中运行。
所以写EEPROM的时候,CPU暂停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