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读卡器AU6331主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8-17):
请问AU6331芯片是不是按原理图接好就可以了,一边插上SD卡,一边接pc的USB就可以当U盘使用了?需要向AU6331烧写程序吗?
还有就是我看原理图有个电压是2.5v的,这个电压从哪里得到呢?3.3v是用稳压芯片得到的。

网友A(2012-04-18):
2.5v是芯片里输出的一个电压,内部LDO供应

网友A:
求这个芯片的开发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