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TPS1100 MOS管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0-08-17):
电路板上TPS1100用作电源开关,发现关断之后经常不能“顺利”打开。我是通过单片机的I/O口控制G极,高电平关断TPS1100,反之低电平打开,但有时把G极置低后会自动变为高电平,要重复置低几次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图啊   你用的是pmos
你的单片机驱动低电平是?

楼主(2010-09-30):
LZ你好,TPS1100是P沟道增强型mos管,单片机电压是3.3V,TPS1100对3.3V电平是兼容的。我是直接把单片机(MSP430)的I/0脚接在了TPS1100的G门,原理如图所示。

楼主:
我现在想,单片机出来的信号是不是要接个非门,然后再接到TPS1100的G门要好点,说不出原因来,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