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2103的发热研究,有图

楼主(2010-08-17):
如图所示,这个单片机驱动两个2SK2103工作,一个是直接5V电压过去的,另一个是PWM调制的,2SK2103都是ROHM公司出的,我第一批芯片过来,都好的。第二批过来时,发现装上去都是发热的,DS压降有5了都,好的是0.25V的。然后叫供应商换,换的1000个过来,结果其压降是0.28V。试了12片,其中就有一片是发热的。一开始是好的。过了半分钟,DS压降就跳成5V左右了。
注:电源12vDC,由适配器供应,2SK2103资料上写的是4v低电压驱动的。
第一批上写激光印:KA   A(有面有一划)芯片中间有个小圆点,里面有字(合格)
第二批上写激光印:KA  P12    芯片中间有小圆点,圆点里没有字。(全部不合格)
第三批是白色的印刷的(12个,就一个坏)
希望懂MOS管的朋友指点是,是不是我电压驱动太低还是什么。。

网友A:
is very easy.change R6,R9 to 1K.

楼主:
R6 R9都是10K的。。
如果换成1K的话。驱动电压就只有2.5v 了。更驱不动了呀

网友B:
两个电阻都可以去掉的吧。

可能是MOS开关速度响应太慢造成的。

网友B:
LIERDA是ROHM的合格代理商。

如果怀疑货源有问题,可联系利尔达。

另外,查看DATASHEET中的典型驱动连接电话,MOS管属于电压驱动型,控制级本身是高阻抗的,所以没必要再连接限流电阻,连接了反而造成响应速度降低。

网友B:
如果是高电压驱动的的MOS管,4V低电压驱动一般应该指的是最低电压

楼主:
现在我其中一个是直接高电平的。没有PWM的。也一样发热。
而且在DATASHEET里,有显示3V都行。所以与响应无关。

楼主: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的MOS管能介绍用用呀。我这个是单片机5v的输出,
用电器是一个发热线,12V 10W 的,,还有两个小电机,12v0.2A。。。 小电机是PWM的。发热线是直接高电平的。

网友C:
直接驱动啊,热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最好加上光耦隔离驱动,增大驱动功率。

看你的单片机输出信号还加上1k的电阻,这样驱动能力不足,肯定不得行。。。

建议单片机经光耦后驱动开关管。。。。

mosfet的基极驱动能力不足,门是不能完全打开,就像人用力开门一样,力气大门开的

大,这样进进出出就很自如,电流一样的

楼主:
这个是小功率的。而且要小成本。我现在试下不用电阻。呵呵。那下拉的电阻也不要了??我原来的都行。不知道为什么。。1000片。都能用。

楼主:
直接驱动啊,热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最好加上光耦隔离驱动,增大驱动功率。

看你的单片机输出信号还加上1k的电阻,这样驱动能力不足,肯定不得行。。。

建议单片机经光耦后驱动开关管。。。。

mosfet的基极驱动 ...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那个芯片是假的。。我直接用12伏接G极也一样发热。。估计这个芯片是假的。

网友A:
限流电阻一定要加,下拉电阻一定要小。为什么?
因为MOS的G一般存在电容,开关频率高,瞬间脉冲电流是很大的。所以一定要限流电阻,几十几百欧都可以。
至于下拉,MOS特性和场效应管特性接近,负电压完全关断。单电源也能,但必须非常逼近0V。MCU的io输出的低电平最好不要相信,加个1K的下拉电阻是安全的。
至于非常发热,估计和没完全关断有关。

网友A:
MOS的高速开关电路,一般使用专门的桥式推挽,就是针对LZ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B:
MOS的高速开关电路,一般使用专门的桥式推挽,就是针对LZ这样的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看桥式推挽有没有所谓的限流电阻?!

发热无非就是在MOS管上的压降大了,大的原因有可能是MOS管没有完全导通,也可能是没有完全关断,也可能是ESD击穿,也有可能其它别的原因。

网友A:
呵呵,看看桥式推挽有没有所谓的限流电阻?!

发热无非就是在MOS管上的压降大了,大的原因有可能是MOS管没有完全导通,也可能是没有完全关断,也可能是ESD击穿,也有可能其它别的原因。 ...
引用 网友B:

桥式推挽功率大啊,MCU的IO这样接,烧坏的可能非常大

网友B:
桥式推挽功率大啊,MCU的IO这样接,烧坏的可能非常大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为什么推挽就不会烧坏呢?功率大就不怕短路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得对。是因为没有完全导通。管子上的压降都有5v到8V左右呢。
不过我的板子不是PWM而是直接当开关用的。就一个高电平在那里。
后来我试过用直接的5V接上去。他还是发热。直接的12V接上去也是发热。。
我估计这个管子有毛病。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说得对。是因为没有完全导通。管子上的压降都有5v到8V左右呢。
不过我的板子不是PWM而是直接当开关用的。就一个高电平在那里。
后来我试过用直接的5V接上去。他还是发热。直接的12V接上去也是发热 ...
引用 楼主:
直接12V接上去的管压降是多大,此时电流时多大?  也不排除管子是假的,我觉得你选用的管子的参数有点偏低。

网友A:
呵呵,那为什么推挽就不会烧坏呢?功率大就不怕短路了吗?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必须的,10欧姆够了,IO直接驱动不加电阻,瞬间电流很容易让MCU跑飞,介个不知烧坏不烧坏的问题。

网友B:
电阻是必须的,10欧姆够了,IO直接驱动不加电阻,瞬间电流很容易让MCU跑飞,介个不知烧坏不烧坏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栅极的电容很小,虽然导通瞬间接近短路,但时间实在是很短,对于很多支持IO强输出的MCU来说,依靠MCU内部IO口的输出等效电阻即可,当然,如果不放心,也只能接一个很小的电阻,例如你说的10欧姆,但上K欧肯定是大幅度增加了开关损耗造成发热增加。

网友E:
不懂,,希望楼主能够搞定

网友F:
仔细看手册,这个管子不适合你的应用。
Vgs=4v时的导通电阻:典型值0.38,最大值为0.6.这还是25度的条件下.温度升高会更大.第一批管子0.25V的压降是你中奖了.
功率损耗:依据上述导通电阻和你的负载推算,管子已经接近极限了,而一般设计起码要留出25%以上余量.
检查一下管子的散热条件,这种封装的管子在高输出功率应用时应有足够面积的敷铜支持散热.
此外如果高频应用,还应该考虑开关损耗,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此时单片机输出的驱动能力显然是不够的.

搜索一下低导通电阻的MOSFET吧,应该有适合你应用的器件

网友G:
看你电路是驱动直流电动机的,那个电动机内阻多大?
注意电动机内阻和MOS管在VGS电压下的导通内阻。

网友H:
关键问题是楼主原来用得好 好的。后来的货才出问题。所以原因可能是管子本身的问题

网友F:
前文计算有误。把敷铜面积加大一些起码直流驱动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而如果照手册上给出的散热面积做,这个管子的驱动峰值能到2A

网友A:
栅极的电容很小,虽然导通瞬间接近短路,但时间实在是很短,对于很多支持IO强输出的MCU来说,依靠MCU内部IO口的输出等效电阻即可,当然,如果不放心,也只能接一个很小的电阻,例如你说的10欧姆,但上K欧肯定是大 ...
引用 网友B:

别小看这个时间,在应用中,这个电流可以引起MCU供电瞬态跳变,需要在PCB回路和去耦上做很多工作才能避免影响,因为这个问题而造成的不良,很多工程师想破脑袋都想不到,不良率有高有低,甚至是离散而且随机的。一个电阻能解决的问题,何必去省?

网友B:
别小看这个时间,在应用中,这个电流可以引起MCU供电瞬态跳变,需要在PCB回路和去耦上做很多工作才能避免影响,因为这个问题而造成的不良,很多工程师想破脑袋都想不到,不良率有高有低,甚至是离散而且随机的。一 ...
引用 网友A:

呵呵,PCB都弄不好,那就一切休提了啊。。。

网友I:
栅极驱动电阻用与否,能加还是加上去.  对于读-修改-写的位指令操作有时不加此电阻反而会出错

网友J:
你干嘛用mos驱动,用个三极管不就解决问题了 ?

网友A:
建议楼主换MOS型号,14N05之类的比较恰当,又好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偏低呀。。。我还以为己经够 高了呢。哈哈。你QQ多少。能不能加下。有空聊下。
我QQ是381761874  现在电子搞得不多了。。都在搞机械和平面的还有其他事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驱动电压多少呀。我的板子只有5v驱动。。我看资料好像不只5v要10V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用三级管,小小的。功率不够哇。。要不。你有认识的给我介绍个哈哈。多谢啦。。我用的管子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有没有认识的。介绍一个呀。我虽然搞电子搞了近十年了。但MOS管很少用。。
这几年都在搞机械设计还平面设计多。我还是可控硅搞得多。哈哈。

网友B:
如果想找晶体管的话,1A以下可用TA8050P(东芝),这个最高好像到30VDC,电流印象中应该可到2A左右。

另外,ROHM有TA8050P的替代品,利尔达也有代理和销售,我原来还从他们那获得过ROHM的样品,但型号忘记了,你可具体向利尔达查询,价格似乎应该要5元左右吧。

呵呵,搞得定可控硅不会搞不定MOS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呀。大哥呀。。要5元一个呀。。我那个才0.58元一个。。哈哈。我可控硅比较熟。这个MOS管一直没搞明白。哈哈。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兄弟呀。大哥呀。。要5元一个呀。。我那个才0.58元一个。。哈哈。我可控硅比较熟。这个MOS管一直没搞明白。哈哈。
引用 楼主:

呵呵,你确定你对可控硅真的很熟悉吗?

那你给俺讲讲为什么双向可控硅可以双向导通!?

呵呵,俺不懂,俺听你讲。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兄弟呀。大哥呀。。要5元一个呀。。我那个才0.58元一个。。哈哈。我可控硅比较熟。这个MOS管一直没搞明白。哈哈。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好像要样品的时候告诉我大概5块,具体多少没问。

另外MOS管有那么便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是这个价的。我设计用这个就是因为他低电压可以用。然后还价格低。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竟争太多了。你设计的产品价格高了不行呢。没办法。加上我现在自己搞。这个产品只要品质稳,还要价格低。麻烦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加我好友吧。我和你说可控硅的事。哈哈帮定教会你。381761874
我可控硅用了五六年了。

网友K:
注意直流电机要并一个小电容,还应该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哈哈。是这个价的。我设计用这个就是因为他低电压可以用。然后还价格低。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竟争太多了。你设计的产品价格高了不行呢。没办法。加上我现在自己搞。这个产品只要品质稳,还要价格低。麻 ...
引用 楼主:
这么低,劣质的吧!

网友L:
1K电阻换成10欧      再并一电容
试试       要是还不行    你就用12V电源驱动

网友M:
你说得对。是因为没有完全导通。管子上的压降都有5v到8V左右呢

网友N:
好东西,先研究一下

网友O:
不是Mos质量问题,
等你发现发热是,mos已经受损了,再用12v驱动也无济于事。
1, Mos 的开启电压有点高,余量不够,
2,mos 的开启电压是典型值还是最高值?
3,串接的电阻太大,一般是几欧,
4,若是mcu 驱动能力不够(5v-0V 不够),可以用 交流驱动,即串接电容,栅极电阻接地。

楼主(2011-03-08):
最终解决的方案是:这个MOS管换了一个供应商。原装的过来就可以用了。现在我不用这个了。换成用SS8050同样能达到我的要求。又方便。又便宜。还一点都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