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差稳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17):
输入 :20~30V
输出 :3.3V
若只能用AMS1117,应该怎么实现
给个电路图
谢谢

输入用电阻分压?
输出怎么处理?

PS:AMS1117耐压15V

网友A:
为什么“只能用AMS1117,”?

网友B:
建议用DC/DC的方式。
20V至3.3V的压降有些过大。

网友C:
建议用开关电源的方案,线性电源的话,如果负载电流有点大的话,效率损失很严重,带来的问题,直观的就是稳压芯片很热,热到可以煎**蛋

楼主:
AMS1117只是举个例子
也顺便学习下

当MCU低功耗时,切掉外接设备供电,MCU耗电大概100多uA
此时要求电源芯片电流也要在100uA左右
不用线性DC/DC行么

可以牺牲一些效率吧,主要工作在低功耗模式

网友D:
只是玩的话怎么做都可以啦.
你想怎么玩那就怎么玩.

网友E:
为什么要用1117,压差大用线性不合适,损耗可不是一般的大,楼主可考虑改用开关电源来做,一个D-D就搞定了。

网友F:
100多微安也一样可以用开关电源实现,但这个电流确实不大,用线性电源也可以,输入侧串个电阻,然后并个5V左右的稳压管,根据电流(LDO和稳压管的电流之和)用欧姆定律计算电阻阻值,LDO的输入输出按常规进行滤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