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07k6多从机SPI功能

楼主(2010-08-17):
各位好:
由于stm8s207k6的NSS脚不是片选脚,那请问一个主机和多从机SPI通讯功能怎么实现?

其他MCU都有CS脚可以很方便实现多从机功能.
ST的MCU怎么这么怪啊?

网友A:
哈哈,如果不看手册,还可能有更怪的事情:

楼主:
就是看到手册才奇怪, 是这样的.
以前我用别的MCU, 片选CS脚拉高,SPI就不工作了,那就可以方便用片选脚选择不同slave来通讯,
但是ST8这个NSS脚做不了CS功能,只是选择master/slave模式,多个slave怎么办?
拉高是master了,拉低是slave,始终都有数据在传输啊.

网友A:
就是看到手册才奇怪, 是这样的.
以前我用别的MCU, 片选CS脚拉高,SPI就不工作了,那就可以方便用片选脚选择不同slave来通讯,
但是ST8这个NSS脚做不了CS功能,只是选择master/slave模式,多个slave怎么办?
拉高是master了,拉低是slave,始终都有数据在传输啊 ...
引用 楼主:

你在哪里看到:NSS脚做不了CS功能,,只是选择master/slave模式?

又在哪里看到:拉高是master了,拉低是slave?

网友B:
STM8自已作主可以通过NSS引脚或软件控制,软件控制的话NSS脚就作普通的IO来用,如果像你所说的一主多从的话,STM8作主,其它作从的话,你可以NSS脚拉高或软件设计内部拉高来实现主模式,其它芯片的从模式用STM8的IO来控制。

楼主:
datasheet里面写了,NSS是做硬件的master/slave选择(RM0016文件20.2项),
我的理解是如果可以做片选功能, 拉高这只脚应该关掉SPI功能, 拉低使能SPI,
标准的SPI是这样的吧.
现在是实测: 如果一个主机接一个从机,主机拉低从机的NSS可以正常通讯. 如果一个主机挂2个从机,主机拉低其中一个NSS脚(选择为从机通讯),另外一个NSS肯定要是高电平,对吧? 但那就是2个主机了,是不是?
实测的波形就乱掉了.

楼主:
看到设置寄存器SPI_CR2的SSM和SSI来实现软件设置主从模式.
那NSS脚就做为普通IO用了.
所以一主多从时候,NSS脚根本做不了片选功能.

网友A:
datasheet里面写了,NSS是做硬件的master/slave选择(RM0016文件20.2项),
我的理解是如果可以做片选功能, 拉高这只脚应该关掉SPI功能, 拉低使能SPI,
标准的SPI是这样的吧.
现在是实测: 如果一个主机接一个从机,主机拉低从机的NSS可以正常通讯. 如果一个主机挂2个从机,主机拉低其中一个NSS脚(选择为从机通讯),另外一个NSS肯定要是高电平,对吧? 但那就是2个主机了,是不是?
实测的波形就乱掉了. ...
引用 楼主:

1)请把你看到的部分像我2楼那样贴出来,在RM0016文件20.2项中我没有看到你说的意思。不要只说你自己的理解,因为你的理解可能不对。

2)如果你的配置不对,实测结果只能证明你的配置不对,而不能证明你的理解正确。

3)你对我在2楼贴出的部分是怎么理解的?

楼主:
看上面红色的,NSS管脚是做硬件的主从选择,不是CS功能.

楼主:
请答复如果一主多从,SPI的4条管脚怎么接? 怎么用NSS实现片选功能?
所以我才说这个MCU很奇怪嘛.

网友A:
看上面红色的,NSS管脚是做硬件的主从选择,不是CS功能.
引用 楼主:

那句话的意思是:主模式和从模式下均可以由软件或硬件进行NSS管理。

为什么你不看我在2楼贴出的部分?却总是纠结这个MCU很奇怪?

请问你在主设备和从设备端,分别是怎么配置MSTR位的?

网友B:
请答复如果一主多从,SPI的4条管脚怎么接? 怎么用NSS实现片选功能?
所以我才说这个MCU很奇怪嘛.
引用 楼主:

STM8 作主时, MISO  主输入从输出
                      MOSI  主输出从输入
                      SLK    时钟
                      NSS    拉高 (要是软件设置内部拉高,则当IO口用)
                      按制其它SPI设备CS用其它IO脚控制
ST8作从时:      MISO  主输入从输出
                      MOSI  主输出从输入
                      SLK    时钟
                       NSS  按主机IO控制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你2楼写的都是1主1从时候,NSS可以算是CS功能.
但是我最开始就说的是1主多从时候, NSS怎么实现CS功能.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看到你2楼写的都是1主1从时候,NSS可以算是CS功能.
但是我最开始就说的是1主多从时候, NSS怎么实现CS功能.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在哪里看到2楼贴出的段落中,说的是1主1从的情况? 我怎么没有看到?

还是请问你在主设备和从设备端,分别是怎么配置MSTR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中文说明下面不是有个图示吗?就是画的一主一从.
主机我是设置MSTR为1,从机设置MSTR为0.

网友A:
回复 网友A:

2楼中文说明下面不是有个图示吗?就是画的一主一从.
主机我是设置MSTR为1,从机设置MSTR为0.
引用 楼主:

那是一个例子,例子不代表全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的硬件是按您说的接的,这样的话从机软件就要不停查询一个管脚状态来确实是否被主机选中,选中的话才可以开SPI. 不选中必须关掉SPI, 很麻烦,而且目前我还没有调通,所以提到ST MCU很奇怪,香版对我有意见了.

所以我说的是如果从机STM8的NSS脚具备CS功能,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写从机软件.

目前一个主机对一个从机,程序工作没有问题. 一接2个从机,马上死掉.

网友A:
请你按照STM32参考手册的第24.3.2配置所有从机,尤其是从机设置MSTR为0;在主机上按从机数目分配若干I/O口,每个I/O口接到一个从机的NSS,与哪个从机通信,就把主机对应的I/O口拉低,其它不参与通信从机对应的I/O口拉高。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的硬件是按您说的接的,这样的话从机软件就要不停查询一个管脚状态来确实是否被主机选中,选中的话才可以开SPI. 不选中必须关掉SPI, 很麻烦,而且目前我还没有调通,所以提到ST MCU很奇怪,香版对我 ...
引用 楼主:

当然有意见,你总是按照自己的错误理解来评价,不奇怪才怪呢,: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例子不代表全部.
但由于没有专用的CS脚,所以我必须用普通IO口状态做标志位来确实哪个从机备选中.

我说奇怪是因为标准的SPI都有CS脚啊,主机用GPIO口接到从机CS脚就很方便的操作通讯.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明白例子不代表全部.
但由于没有专用的CS脚,所以我必须用普通IO口状态做标志位来确实哪个从机备选中.

我说奇怪是因为标准的SPI都有CS脚啊,主机用GPIO口接到从机CS脚就很方便的操作通讯. ...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我在2楼画红线的地方,不是说的CS脚吗?我在20楼解释的操作方式难道很奇怪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的硬件是按您说的接的,这样的话从机软件就要不停查询一个管脚状态来确实是否被主机选中,选中的话才可以开SPI. 不选中必须关掉SPI, 很麻烦,而且目前我还没有调通,所以提到ST MCU很奇怪,香版对我 ...
引用 楼主:

其实香水城说的很明白了,我觉得你不理解SPI的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固执啊,是有问题啊.
你可能还没有仔细看我的问题, 主机/从机NSS脚现在都是配置为普通IO口.
一个主机配一个从机工作正常,但是一个接2个从机就不工作了.

网友B:
这里所说的你的主从机都是STM8单片机。

你配两个从机,同一时间你还是两机通信啊,你的主机要和谁通信,你就将那个通信的CS拉低,然后就可以通信了,这个从机也不要一直检测CS有没有拉低,SPI接到数据后会进入中断的,如果你的CS没有拉低,SPI设备不会理会总线上的通信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不是固执啊,是有问题啊.
你可能还没有仔细看我的问题, 主机/从机NSS脚现在都是配置为普通IO口.
一个主机配一个从机工作正常,但是一个接2个从机就不工作了. ...
引用 楼主:

软件做从设备的选择时,NSS脚当然可以当普通I/O脚使用。但是你现在的要求是把NSS脚当作CS功能使用,也就是使用硬件的方式选择从设备,显然这个时候就不能把NSS脚当作普通I/O脚使用了,否则怎么当作CS使用呢?

在从机端,你需要把NSS脚配置为输入模式! 还要配置Software slave management为disable,即SPI_CR1的SSM位为0。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不是固执啊,是有问题啊.
你可能还没有仔细看我的问题, 主机/从机NSS脚现在都是配置为普通IO口.
一个主机配一个从机工作正常,但是一个接2个从机就不工作了. ...
引用 楼主:

19# 香水城

明白例子不代表全部.
但由于没有专用的CS脚,所以我必须用普通IO口状态做标志位来确实哪个从机备选中.

我说奇怪是因为标准的SPI都有CS脚啊,主机用GPIO口接到从机CS脚就很方便的操作通讯. ...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说了这么多,从2楼就告诉你CS脚的功能,可是到了22楼,你还在说没有CS脚,这还不算固执?:L

楼主:
是的,主机从机都是STM8单片机.
最开始我是按照你说的那样弄的, 也测试过CS电平没错,但就是多从机时候不工作.
但是一个主机对一个从机是可以的.
我的理解是STM8S NSS脚不具备CS功能,就算从机片选脚让主机拉高了,实际这个从机SPI还在工作,造成数据冲突.

用过其他公司片子SPI多从机模式,没错,需要和哪个从机通讯,主机来拉低片选,不通讯的拉高.
挺正常的呀, 但是STM8就是不行啊.
版主有没有实际用实验过啊?

楼主:
配置模式应该都是对的,要不然怎么一个主机对一个从机可以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配置了的.核实了几遍了.

网友B:
是的,主机从机都是STM8单片机.
最开始我是按照你说的那样弄的, 也测试过CS电平没错,但就是多从机时候不工作.
但是一个主机对一个从机是可以的.
我的理解是STM8S NSS脚不具备CS功能,就算从机片选脚让主机拉高了,实际 ...
引用 楼主:

1,你的STM8作主机时,可以用软件设置。另外一个作从机时,就不要软件设置NSS了,让这个当硬件CS脚位用。从机的CS脚接主机的IO,主机要和从机通信时,只要拉低CS就行了,多机通信也一样的。

2。 NSS脚CS功能是有用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大哥,配置了的.核实了几遍了.
引用 楼主:

配置什么了?看看你在26楼的帖子,“主机/从机NSS脚现在都是配置为普通IO口”,这样当然有问题了!!

24# 香水城

不是固执啊,是有问题啊.
你可能还没有仔细看我的问题, 主机/从机NSS脚现在都是配置为普通IO口.
一个主机配一个从机工作正常,但是一个接2个从机就不工作了. ...
引用 楼主:

楼主:
1。如果把从机的NSS脚当硬件CS脚用,如果主机拉高从机,从机不就是变为master了吗?
那怎么工作?
2。现在还是很难确定NSS脚CS功能是可用的.

网友B:
晕,大哥,你好好看一下SPEC吧, 香水城会被你气死不成

网友A:
1。如果把从机的NSS脚当硬件CS脚用,如果主机拉高从机,从机不就是变为master了吗?
那怎么工作?
2。现在还是很难确定NSS脚CS功能是可用的.
引用 楼主:

真不好意思,该说的我都说了,暂时我已经没有什么再需要补充的,你还是按照37楼的建议,自己看看手册吧。

如果你**你的观点,我也没有办法。

楼主:
2位,对不起,是我没有看清楚datasheet.
NSS脚可以有软件片选和硬件片选功能的.

网友B:
汗,大家都强硬了好多遍了。

网友B:
汗,大家都强调了好多遍了。

楼主:
报告一下:
ARM9主机,STM8 2个从机都工作了.
谢谢2位.

网友A:
报告一下:
ARM9主机,STM8 2个从机都工作了.
谢谢2位.
引用 楼主:

谢谢! :handshake

网友C(2010-10-25):
香老板真有耐心,强烈支持!

网友D(2012-04-13):
如果在电路上吧主机与从机的MOSI与MISO连反了,在配置上能改不,求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