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消抖怎么实现啊

楼主(2010-08-17):
(无正文)

网友A:
上一次按键所用的时间减去这一次按键的时间,不得低于500ms比如说

用程序实现一下就可以

网友B:
得用定时器中断实现!

网友C(2011-07-10):
软件延时去抖即可!

网友D:
按键由**组成,按键的时候,因为**的弹性有抖动,可能接触不是很稳定,几毫秒过后才稳定。
单片机的速度很快,往往读出的都是瞬时值。不稳定状态的瞬时值当然是不确定的。所以要避开这个抖动,这就是消抖。
有硬件消抖和软件消抖。
软件消抖简单处理就是读两次,两次一致才确认。两次间隔一般10~40mS。

网友D:
簧-片-怎么成了**?

网友D:
我kao,楼主是个高手啊,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E:
确实是这样

网友F:
if(key==0)
{
delay_ms(10):
if(key==0)
{要实现的功能}
}
这是软件延迟,当看到按键按下后等待10ms,再次看key是否按下,这样就可以起到消抖的作用,PS:delay_ms(int a);是一个延迟函数。

网友G:
楼上讲的很详细

网友H:
我也在看去抖的东西,记得上次看到哪位高手说有位前辈整理过关于按键抖动的帖子,正在寻找中

网友H:
if(key==0)
{
delay_ms(10):
if(key==0)
{要实现的功能}
}
这是软件延迟,当看到按键按下后等待10ms,再次看key是否按下,这样就可以起到消抖的作用,PS:delay_ms(int a);是一个延迟函数。

这样做感觉不是很灵敏啊,经常出错。我在书上看到的事这样做的:
                if(k1==0){
                        Debouncer();                //按键按下即进入去抖函数
                实现的功能
                while(k1!=1);
                Debouncer();                //按键松开时进入去抖函数
                }
这样做好像不好,就是while(K1!=1)会一直占用cpu,如果按键下去一直不松手的话。
正在找更好的方法,共勉

网友H:
暂时没有进展,嘿嘿,转向其他的了,按键问题慢慢再来,发现有一个hot前辈说的 零耗时按键,暂时没有仔细看懂,所以。。。嘿嘿

网友I:
我以为是讲FPGA里面的按键消抖呢,我自己用状态机小试了下,不行啊

网友J:
FPGA里面的按键消抖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