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哥们些,双反三角形整流加平波电抗器和不加的区别

楼主(2010-08-17):
请问哥们些,双反三角形整流加平波电抗器和不加的区别?不加是每个时刻只有一个管子导通,加了有两个。其他的我就不很清楚,希望大家详细指点哈。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应该从电感(即楼主所说平波电抗器)的工作开始考虑。
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电流增加时,它是电源的负载,电流减小时,它是电源。理想电感并不消耗能量,但可以储存能量释放能量。
不仅是楼主所说“双反三角形整流”,就是最简单的单相全波整流,使用电感后,也存在两个二极管均导通情况。

楼主:
加于不加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