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602H液晶问题

楼主(2010-08-17):
我有一块型号为FM1602H的液晶模块,此型号的液晶模块接口排列如图 这是十四个管脚,然后有接背光的两个管脚在一边。

      查到这样一个资料然后按这个资料接电路,在液晶1脚接地,2脚接电源正五伏,3脚接个6欧姆电阻,电阻的另一端接地,可是液晶没有反应,后来不知道碰到什么地方,液晶左半边的上下黑方格都出现了,然后过一会就消失了,而右边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现在不知道如何处理了,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帮忙处理一下。

网友A:
1、该模块的3脚电压可能需要调整,有些液晶将调整端接地不能正常显示,或对比度很差。
2、左边黑右边白,那是你还没有正确地将地址和数据写入,显示的是液晶内部RAM上电后的随机值。

楼主:
我没有正规的资料,所以我想先弄清楚管脚分布,于是只接了前3个脚,其它的管脚我都没有接,1602液晶接通正常后,不是只有上面一行全是黑格吗。
我是按上面一楼中所查的资料接的电路,不知道管脚接的对不对,当3脚悬空时,液晶电路板很热,后来3脚我接一百欧的电阻接地,液晶也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