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编程器能用来ISP吗?

楼主(2010-08-17):
请问U1编程器,能用来ISP吗,怎么用???

网友A:
U1是并行编程器,不能当作ISP编程器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U1是通过硬件逻辑来烧写的。

网友C(2010-10-05):
2楼说的对,U1是通过硬件逻辑来烧写的。
引用 网友B:

U1通过硬件逻辑来烧写,需要用到哪几条I/O口?
就是比ISP多几条I/O口,以后PCB上把那几条I/O口留着,这样应该可以通过U1来实现在线下载。

网友A:
要看你用的是哪个型号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MG87FL4051AS20行吗?

网友A:
这个系列留5个引脚出来就可以,但是这个就不是你说的那个ISP了,是类似ICP.

网友D:
7楼,正解

网友C:
这个系列留5个引脚出来就可以,但是这个就不是你说的那个ISP了,是类似ICP.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哪5个引脚?有原理图吗?需不需冷起动啊?

网友A:
图纸没有,很简单的。如不清楚,加1115702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