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alt();模式下,怎样配置GPIO?

楼主(2010-08-17):
在halt();模式下,怎样配置GPIO才能做到节省功耗 ,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All,GPIO_Mode_In_PU_No_IT );我这配置过GPIO,测量管脚发现其一直为高电平。

网友A:
在halt();模式下,怎样配置GPIO才能做到节省功耗 ,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All,GPIO_Mode_In_PU_No_IT );我这配置过GPIO,测量管脚发现其一直为高电平。
引用 楼主:

配置为GPIO_Mode_In_PU_No_IT ,管脚为高电平是正常的,因为GPIO_Mode_In_PU_No_IT 的意思是:输入(In)、带上拉(PullUp)、不支持中断(No InTerrupt)。

对于悬空的引脚,使用GPIO_Mode_In_PU_No_IT 比较好,也可以让悬空的引脚都输出低电平,功耗同样可以做到最低。

楼主:
谢谢!
我还有个小建议就是 如果进入停机模式还想让外部中断唤醒  可以选择这种形式: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0 |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PU_IT );
;我开始选择了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0 |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FL_IT );
功耗很高

网友B:
低功耗模式下,最好不要配置I/O脚为浮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