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负载加重后负侧波形会被截去?

楼主(2010-08-17):
1,射极跟随器负载加重后负侧波形会被截去?为什么是负侧?
2,那么共射放大电路负载重后也会被截吗?(我尝试了下仿真,结果没被截,而是输出变小了,类似分压后的结果。)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贴出图来,否则很难说。不知道你的射极跟随器是直接负载还是电阻电容耦合负载。

类似的帖子,最近模拟技术版面至少三四帖,都是讨论同一个问题。
是不是学校里面刚好都在讲这一段?

网友B:
有图有真相。。

楼主:
有图了,还是没真相阿!

网友C:
你的CE1电解电容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A:
Re为2.4k欧,Re1为470欧,没有不切的。

网友D:
Vbq=7.9*0.5=3.95伏
当Vbq-Vbe-Vin<Vin*Re/(Re//Re1)时,负峰会被切掉
即:3.95-0.7-Vin<6.1Vin
     Vin>0.492伏
负峰会在-0.5伏的时候就切掉。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E:
7楼说的很对,如果楼主还是学生,那么多找点书看看。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您好,我昨天的回答其实是错的。可能您没看仔细,不好意思,实在对不住。
另外:
类似楼主这样的帖子,论坛里有很多。我觉得比较好的解释是:
发射极直流电流是:(Vbq-Vbe)/Re
方向是从发射极向地流
发射极负峰时交流电流是:(0-Vin)/(Re//Re1)
方向是从地向发射极流
如果直流电流小于负峰时的交流电流发射结反偏,所以
(Vbq-Vbe)/Re =(0-Vin)/(Re//Re1)时,负峰会被切去。
负峰被切去的原因是发射极的交流电阻和直流电阻不相等。如果没有电容,交流电阻和直流电阻就相等了,就不会出现负峰被切去的情况了。
我在论坛搜了下“射极跟随器”,找到了一些相关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7900&highlight=%E5%B0%84%E6%9E%81%E8%B7%9F%E9%9A%8F%E5%99%A8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F%E9%9A%8F%E5%99%A8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F%E9%9A%8F%E5%99%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