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关于FPGA的问题

楼主(2010-08-17):
1 FPGA在出厂后未配置前管脚是三态的么/高阻?(xinlix)
2 FPGA在配置后如果不给主时钟,管脚是三态的么/高阻?

网友A:
xilinx的FPGA管脚配置是由软件编译器设置的,如果你不进行配置的话,一般采用缺省配置,不会出现不配置的情况,而缺省配置也都可以更改的。
FPGA管脚三态与高阻有很大的区别!

楼主:
1 FPGA在出厂后未配置前管脚是三态的么/高阻?
2 FPGA在配置后如果不给主时钟,管脚是三态的么/高阻?
3 FPGA在配置后未使用引脚默认状态是什么,可以在ISE选择UNUSED PIN 的状态么(缺省是什么),在哪里设置?实际测量好像是低但看不出是输入还是输出
回答
1.应该是高电平或高阻态的吧;
2.要看管脚输出的信号是时序的还是逻辑的,逻辑电路的话没有时钟也可以输出,时序电路的话还是初始状态,高电平或高阻态
3.未使用引脚默认状态是0吧,设置unused pin的,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上点右键选Properties..
在Configuration Option里有个Unused IOB PINs,里面有PULLUP,PULLDONW和FLOAT,可设置不使用PIN脚的状态